请问 光电开关 能实现定位功能吗?精度有多高?

楼主(2011-03-21):
搜了不少介绍光电开关的资料,有人说它的定位精度很不错。
我想让步进电机转动一定的角度停下来:在步进电机的轴上安装一片可以挡光的铁片,光电开关用那种凹槽形状的。当电机转到一定位置时,这个铁片正好在光电开关的凹槽内挡住对射的光,此时光电开关被触发一个信号,控制器便让步进电机停止。
没用过光电开关,请教是不是上面预想的过程?能否推荐个质量可靠的可以焊在PCB上的槽型光电开关?谢谢

网友:
主要你用来做什么用了,那种光电开关是有的,在OMRON网上搜下了,
  你的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直接用编码器了。

网友:
我用过,可以用.
步进电机经常一通电会动一下,每次停在这里,开机假设会动就让他回去,完全可以用

网友(2011-06-27):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可以用,但精度不高. 因为触发动作是靠挡住光量,存在一个触发电平稳定性的问题.
要高精度的光电开关,参考Keyence的产品(可设置触发电平)

网友:
这东西的重复精度在0.02左右,我们公司从04年到现在都用着东西 欧姆龙,神视都有 基恩士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