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那水洗板会不会把阻焊丝印等的洗掉

楼主(2011-03-21):
用酒精洗过3、4遍,ic脚间松香无法洗掉。
现在调试串口会多出莫名的字符,怀疑天气潮湿又靠近swd口导致干扰。
搜索了下用汽油危险还有油渍,还是天那水靠谱点,但担心会洗掉阻焊丝印,特别是阻焊。
有没有用天那水洗过的兄弟说说感受?

网友:
我常用。没有问题

网友:
我做维修用了很多年,没碰过LZ说的这种情况哦~~

网友:
我一般都是超声波加酒精伺候,洗的很干净

网友:
怎么用超声波洗?能够科普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呵

网友:
洗不掉丝印

网友A:
用香蕉水,不如用汽油,太呛人了

网友:
天那水比汽油更危险、毒性大。

网友:
很好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天拿水?毒性很大,小心

网友:
香蕉水就可以了,丝印洗不掉的,倒是用酒精的时候因为洗松溪那个很慢,所以松香还没有洗完丝印就掉了,用香蕉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超声波洗?能够科普一下?

超声波清洗机:
具体的做法是:在超声波清洗机内加水,后用一个盒子装上酒精,把电路板放入酒精,如果遇到比较大块的松香,可使用刷子刷一下再洗

楼主:
经过实际试验,效果好得没话说,倒一点天那水到板上流过的地方松香无影踪……

网友:
天那水,用过,会失去光泽,焊盘不沾锡。

网友:
天那水闻多了影响神经系统

网友(2019-09-02):
引用 网友A:
用香蕉水,不如用汽油,太呛人了

你真用汽油洗过板子么

网友(2020-01-06):
工厂一般都是用烧碘高温长时间浸泡才能溶掉,楼主不用担心,阻焊和丝印,一般的化学要求很难洗掉的。

网友:
洗不掉,要不然就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