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多谐振荡器推不了蜂鸣片呢

楼主(2011-03-21):
我用三极管做成一个多谐振荡器,输出2K的方波,但是推蜂鸣片时,声音感觉没有停顿的感觉,一直是“滴滴滴”声,中间没有停顿,是怎么回事呢?我从800HZ一直调到3.5KHZ都听不出有停顿的感觉,我测试样板是2KHZ,听声音就有停顿。“滴-滴-滴”为什么我的没有呢?

网友:
电压幅值要足够,频点要合适

网友(2011-04-22):
调到2K都不行?

网友:
个人猜的原因:人耳听声音频率为20HZ-20000HZ,所以声音间隔周期在50ms以下的方波只会是连续声音,所以按道理楼主听到的声音可能是“嘀---”的长音,如果要有中断音,就要再加入加入低频的调制信号。
不懂蜂鸣片瞎猜的。呵呵,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