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磁悬浮成功了 但是还是有个问题先上图

楼主(2011-03-21):
浮子放上电流很小,拿掉浮子电流达到1.4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空载时电流还是太大

网友:
空载耗电大是正常的.

要空载断电,就得加第三只霍尔.

同等浮空高度时,
满载电流越小越好.   空载电流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满载电流80--100mA还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三只霍尔怎么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坛子里有的,你自己找找.

我本人不重视这个功能, 仅仅是检测不到上方磁铁,就关闭整个电路而己.
与主体技术无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等高度下是电流越小越好.没错.

但本人主观意见:  12V  80ma,  这才1W啊.   总觉得杀鸡牛刀啦.

能不能再升高点,宁可耗电大点, 效果好啊!  比如:耗电10W.

能不能多浮高几公分呢?   你能试试吗?

不要误会: 你这个己经达到正常水平啦.    只是建议你借这个机会再多作点尝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只是我把线圈的高度固定死了,不太好调节,晚上回来拆掉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呵呵,很不错哦,楼主加油呀,等看图!

楼主:
最后效果图】

网友:
就是说,这线圈不止是要放在磁铁上,中间还要再填起.

也就是永磁场够强劲而电磁场太薄弱.

好象大家都是这样的.

只有线圈绕得多的和线用得粗的,情况才会好点.

······
安匝数很重要.但很费铜和空间.

楼主:
现在的载重能力明显提高

网友(2011-06-24):
mark 求楼主电路图

网友(2011-12-10):
恭喜楼主成功了。我是新手,想做这个希望得到楼主的帮助。

网友(2012-03-25):
有简单的方法可知最高能浮多高,拿高浮子,上下左右移动感觉受力就可以了。如果高了还能感觉到控制力,只需在底座磁铁中心加磁铁,提高中心斥力,浮子磁铁自会提高,不用改动其他的东西了。

网友(2012-12-10):
不错,改天有空试试。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想做

网友:
6月份的光亚展上有个厂家用这个做成悬浮的书、地球什么的,老外很喜欢,也不便宜

网友:
可旋转吗?

网友:
想电流小的话做成限流的就行,电流只要超过设定数值立刻限流就搞定了,因为有负载的时候是不会有大电流的。话说想增大悬浮力量是通过提升电压么?

网友(2013-11-10):
浮子是永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