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470C模块里的几个脚位要怎么跟MAX232连接

楼主(2011-03-21):
想问一下,C3-470C模块里的几个脚位要怎么跟MAX232连接, 想用SiRFFlash更改速率
C3-470C针脚 EN,VCC,TX,RX,GND,BOOT
MAX232 针脚 GND,+5V   GND,TXD,RXD

网友:
TXD,RXD你确定232上引脚是这样标注的?
没记错应该是TXD接232 的T1IN,RXD接232的R1OUT。另,232最好用3.3V供电,因为GPS的串口电平是3.3V的,如果3.3V供电232不工作就要用32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