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底层驱动程序

楼主(2011-03-21):
请问,底层驱动程序指的是什么?
例如:编写了液晶的读、写函数,初始化函数等,不知道这些算是底层驱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让上层开发人员不关心硬件的细节。如给他们读写接口。不管硬件怎么变,保证接口不变,上层也就不关心底下的事情了。
系统从上电,到正式运行上层代码前都是底层干的事情。上层代码运必须靠底层提供函数才能实现各种功能。

这是我的理解        O(∩_∩)O哈哈~

网友:
看看操作系统的东东应该会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