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擦嘞,我都被自己震惊,再提一个不靠谱的方案,四轴飞行延长时间

楼主(2011-03-21):
话说世界上的东西可能其一不可得其二也,电池即是动力来源又是最大的负载,电路板才沉几个啊,大容量的电池就重,重了就耗电,即大容量又小重量的只有玩高科技了. 于是乎上淘宝搜 "核电池" "液氧电池" "微波送电器" 没想到淘宝上竟然没有

鬼使神差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个人感觉实在输入"氢氧电池"想到的,全世界都知道氢是很轻的哈哈,估计你什么都想到,现阶段要想长时间低成本玩飞的东西可以借助氦气

氦气输入量:1 有的四轴带个大帽子像外星人一样,作用自然是保护电路板,可以考虑氦气球放在下面,四个支架上可以考虑中空结构,中间充氦气,你问我能省多少电,我说我也不知道. 小量方案
2 做一个氦气球基站,执行低速任务事,四轴呆在氦气球上,比如充电等,执行高速任务时就出动四轴,比如林业勘察作业,氦气球太慢,阻力太大,四轴短,但是作战半径还是有的,类似如航空母舰,讲大容量和高机动相结合的典范...一站一机,一站多机,多站一机,也是可以考虑的,为大容量方案

其他方案:1电线杆子方案个人感觉比找电线杆子靠谱.比如执行林业侦查作业.上哪里去找电线杆子就是个问题.再说那个电压不好玩啊.
         2自带太阳能电池板,没电的时候下来充电 1)是增加重量 2)着陆点不好找3)容易被狗熊踩了,被人顺拐了

氦气球有氦气球的好处,电直四轴有它的好处.氦气基站+四轴机也有它的好处

氦气球移动基站的好处:1)载重大,带的设备多,四轴能力是有限度的,装块gps估计就要少飞几秒钟,可以把放在哪里皆可的仪器放到氦气基站上,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比单纯的氦气球移动探测的好处是,可以执行高灵活性任务,比单纯四轴的好处是续航能力强
                     2)站机配合安全可靠性高,普通四轴一旦坠落就找不到任何信息了,但是有基站的话情况就好很多了,这是可以考虑的好处
                     3)飞到一般四轴飞不到的地方,放飞基站的地点可任选.假设我希望对太平洋一小海域进行侦查,一般四轴做不到.假设对牧区进行监测,可以在牧区边界盖个小机场,就可对远距离的牧区监视

可能的用途:1)国防线军事移动哨岗,灵活性与续航性兼顾,先用四轴进行军事侦查,再从氦气球基站发射弹头.也提高一般导_弹的制导精度,比如洲际导_弹在自己国土面积内可移动基站修正航线.
           2)交通事故预阻拦系统,分析小车的航线,很多交通事故如果从高空看是可以分析的出的,然后派四轴进行警告阻拦
           3)动物俘获器,在四轴上装配麻_醉_药,不少凶猛动物越狱,危险性很高,此类事件也不少,有点动物危险性小,但是警觉性高,有人就不靠近,这类事件不少
           4)长期无人保护区火灾防御系统,在基站上装配监视器,发现可能的灾情,派四轴浇灭,回航续水,下雨季节自动蓄水
           5)环球IP摄像头,用四轴来拍摄想看的范围,不想看的地方就呆在基站上睡大觉
           6)自然保护区防偷盗系统,多少可以管点用,不过偷猎的可能会把你的四轴打下来...
           7)高空人工降雨作业,用基站将四轴放上去,选择核心区撒碘化银,现在的用的方式得计算风向弹道比较不容易
           8)罪犯追捕系统,看过老外追小偷,开着直升机,用夜视仪指挥地面巡警逮捕小偷,不是科幻,中央台放过这个纪录片,可以用无人机实现低成本的追踪,车辆超速预警

用途分类:1)个人用,大家用锂电飞飞就行了
         2)Z.F.用,总的来说是为民服务,有研究价值
         3)军用,那就用油或铀吧,那个是不计成本的

长续航任务路线规划示意 (原文件名:1.jpg)

------------------------------------------我是分割线------------------------------------
PS:我一定是在YY了,觉的有用的可以研究一下,只我们是不要被框框束缚了,看到四轴就只是四轴,水陆两用的小车,水空两用的飞机玩具淘宝上都有,我吧我在YY...,我在智能小车区有篇0回复的帖子,喜欢YY的同学消灭零回复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7)高空人工降雨作业,用基站将四轴放上去,选择核心区撒碘化银,现在的用的方式得计算风向弹道比较不容易
四轴能带多少负重?

8)罪犯追捕系统,看过老外追小偷,开着直升机,用夜视仪指挥地面巡警逮捕小偷,不是科幻,中央台放过这个纪录片,可以用无人机实现低成本的追踪,车辆超速预警
--------------------------------------
四轴飞行速度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知道,这个是预想的用途.....不过,我怀疑你没看帖子,大负载的东西是可以放在氦气移动平台上的,至于速度么,不需要让他低空去抓小偷,你在一千米的高空俯视范围很大,只是起到监视作用,不需要贴地面飞行.这个也只是我的假想了

楼主:
大家就留两个字吧...实在不行打俩字 "靠谱"..

网友:
有个东西。。。叫。。。。
飞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明白,咱YY的是航空基站,像航空母舰一样的空中碉堡

网友:
毫无可取之处。。。。敢想很好,但不要瞎想,边想边学习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好瞎想不花钱 呵呵

网友:
问题很多,就不说了。想法不错,鼓励一下。
其实,楼主的核心思想是不着陆空中基站,早几年就有人提出了。不过,你的载机选的小了点,高度也太低了。
英国人的太阳能飞机可是飞了16天,直接飞在平流层了。

网友:
发此图以之鼓励。
图很大的,点击看大图,可以当壁纸的。

注意对比噢,双发的加油机可是KC767。主机是P-1112 重巡航管制机“Aigaion” ;后面跟的是P-1113 空中电子支援平台“Kottos”;最后面的是P-1114 空中火力平台“Gyges” 。
他们都无法在跑道上起降,所以在执行任务时为了长时间在高空巡航需要不断地进行空中加油。而进行整备时,可以像水上飞机那样在海面上降落。

下面的是Arkbird 白鸟,成圈层大气飞船,永不落地,能利用同大气的摩擦维持飞行和方向变更(类似于打水漂的原理),且拥有一定数量的UAV(无人驾驶机),通过SSTO(成圈层往返穿梭机)补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支持!这个成本可以低些 ,低空民用,就像喷农药的飞机一样,不是很高级,但是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网友:
这... 我看10楼的这个 是科幻片吧..

网友:
呵原来叫原子灯,淘宝现在搜不到了,以前是有的

网友:
楼上核能发光的那个不大,就是个钥匙坠。名字我也忘了。淘宝卖的不少。
放射性物质发电只有卫星采用,民用可玩不起。

网友:
不知道这种问题是不是需要理论的飞跃才能解决,感觉仅有技术的优化,发空间不大

网友:
楼主,上次我YY了这个和你的一样. 不过咱们不互相说抄袭. YY的人都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
所以我说靠谱. 不过所有的智商不是太低或太高的人都能想到

网友:
楼主骗人,16楼没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吧,只是光想是没用的....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哇哈哈,第一次发帖子图片不知怎么没贴上,只好放到16楼了,然后就一直用这头像,话说这头像个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需要机器视觉,外国不是有个视频,四轴定点追踪停到某个地方嘛...话说你可不可以在16楼发张美图啊

楼主:
说实话国内的技术现在飞稳都是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买多几个小孩玩的氢气球,吊起来,很蛋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支持!这个成本可以低些 ,低空民用,就像喷农药的飞机一样,不是很高级,但是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千万别小看撒农药的飞机,超低空性能绝对优异,不是轻易可以造出来的。

网友:
鼓励一下! 敢想很重要.
想到不一定做到,但做到必须先想到.
思维超前于行动是应该的.

不过,这不就是飞艇吗? 可惜和前人撞车了.  缺点是不抗风.

继续努力!

······
可以比升直机明显省电的是旋翼机,也就是风车机,

用来替代农药机,应该可行. 跑道也短,可用一小段公路.

网友(2011-05-27):
多少创新都是从不靠谱的争议来的.楼主的想法很好.顶,必须滴!

网友:
用钢铁侠那块核电池就牛B了

网友:
能实现就好了

网友:
过几年就有人来造这玩意,很有可能是美籍的中国人被海外中国富豪赞助所研发的美国科研成果,等着看吧

网友(2011-09-03):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当然付诸实践还是有很多东西要考虑的…… ……

网友:
有种方法可以大幅度增长飞行时间
将一部分重量交给氢气球,当然氢气球大小不大不小才好,太大影响四轴灵活性,太小则不明显增长时间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就是带四个旋翼的氦气球,氦气球的升力略小于整个系统的重量。
氦气的比重是0.18,空气平均1.29,差1.11克/升,如果系统重300克,那么氦气球体积要270升,大约是个直径40厘米,高2.15米的圆柱体。

网友:
不错,但是气球容易被吹走。我感觉民用价值很高,楼主天才。

网友:
我看楼主问题的本质是在解决“反重力”问题吧

网友(2012-02-21):
呃,楼主知道氦气多贵不~~~yy前先百度下吧~~

网友(2013-01-23):
特别是“微波送电器”感兴趣,这些想法 都有可能 成为 现实哦

网友:
4轴上带个充气皮囊的,叫飞艇,是属于"浮空器"领域,和我们常说的4轴航空器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东西.
4轴上吊个气球,就成了"动力气球".
LZ想靠这些手段延长飞行时间? 就像轻功大师参加跳高比赛一样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