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输入信号分成两路或多路信号输出

楼主(2011-03-21):
请问有没有“一路输入信号分成两路或多路信号输出”这种功能的IC?

网友:
什么信号?
数字信号,模拟信号?

网友:
信号分配器?

楼主:
数字信号,就是很简单的TTL电平

网友:
描述不清晰

网友:
模拟的话看看LM324的有篇文,上边有信号的3分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描述不清晰

呵呵,是这样的,现在有一路从CPU出来的PWM信号要同时驱动4路调光电路,这三路调光电路是一样的。如果直接接到驱动IC的I/O口的话怕PWM的驱动能力不够,所以想分出几路来驱动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简单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如GAL16V8D,基本可以满足楼主要求.输入输出的定义使用编程来实现非常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简单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如gal16v8d,基本可以满足楼主要求.输入输出的定义使用编程来实现非常方便.

谢谢你的解答,我看了一下GAL16V8D的资料,除了这种IC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