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 航拍

楼主(2011-03-21):
小弟刚入手四轴,想在四轴上装个航拍模块,实现实时观测。请问各路牛人一般用的是什么技术,价格多少?

网友:
柯达ZI6、ZI8

楼主:
不太懂!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搜 zi6 zi8 即可

推荐 zi6 720P 有适时视频输出 zi8 1080P 只有HDMI并且不能适时输出 zi6 220元左右 没有新的只有二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您用的是什么图传? 正考虑入手 柏通 1.2G 1000mW 款 因为想装在AR.上玩2.4G怕有干扰 另外装车上玩玩也不错

楼主:
2.4G的 不好意思还是不太清楚 zi6有视频传输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zi6有视频输出不是传输哦

去5imx上看看吧

楼主:
奥 我知道了 但我想要的是实时的视频传输
还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
淘宝搜5.8G图传

网友:
AR.上就不要用2.4G的,1.2G也不推荐,5.8G图传+ZI6+广角镜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用天6C的控和2.4G图传,打开控发射机,图传就没图像了,关了又有了;一个72M一个2.4G……不懂啥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能给推荐一家店吗? 淘宝上的卖家 吹的都是云里里雾里...

网友:
关注’装在车上也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