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做个数控电源,3~24V/2A,直接用开关电源。

楼主(2011-03-21):
看着大家都玩起数控电源来,一直想自己也做个来用用。电路图为电源部分,单片机部分等电源调通成功之后再设计,电源是直接全电压工作,整个电路板装进112*78*38现成的电源盒里。安装方便。
电路中有电压和电流量送单片机检测。5V和可调电压都有短路保护,15V电压作备用。

楼主:
看样子没有人关注呀,还是自己做自己的吧,把电源外壳的尺寸也发上来吧。

网友:
我参与,另外广告位招租,呵呵

不过正经的说:这个盒子怎么做数控?控制的指令从串口进去?

楼主:
还要再做单片机控制板的呀,数码显示或液晶显示,都已经留出了5V电压给单片机工作的,设定好电压和最大电流的话都可以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了。我没有做过电源,所以先把电源调通,然后再去市面上找个带面板的机箱,把这个电源装进机箱,再考虑单片机电路的设计。

网友:
我刚好做过开关电源,你准备用什么主控呀,还有显示屏用什么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我的想法用STM8S103加164驱动数码管,操作用按键加编码开关。材料好找,价格便宜,做一个成本最低的数控电源。

网友:
支持,开关电源比较实惠1点,用那个环牛变压器太贵了,吾等穷人只有流口水

网友:
AC to DC的我这有一个45W的方案,已经成熟地用在了一个产品上了,但DC TO DC这部分就没做过了,而且这还是输出电压可变的DC TO DC了,大家先讨论下这个方案吧,如何让效率高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要再做单片机控制板的呀,数码显示或液晶显示,都已经留出了5v电压给单片机工作的,设定好电压和最大电流的话都可以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了。我没有做过电源,所以先把电源调通,然后再去市面上找个带面板的机箱,把这个电源装进机箱,再考虑单片机电路的设计。

原来楼主数控的意思  不是用单片机做电压和电流环来控制,只是用单片机做点显示之类的东西?

楼主:
DC-DC效率至少在80%以上了,LM2596是可以直接替代LM2576的产品,国产的都只要两元的价格。
按我的做法是全部装在那个110*78*36的铝盒里,散热不成问题,还有我加上了温度测量,如果温度太高也可以启动风扇散热,不过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没有装风扇的必要的。
就不知道纹波情况会怎么样,不知道在输出加个共模电感情况会不会得到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开关用单片机处理比用硬件处理方便吧,编码开关就是用来调节电压和电流的,如果只是用来显示那我要按键和编码开关干嘛呀,不直接用两个电位器,一个调电压,一个调电流不就行了。按键都可以省了。

网友:
80%是可以了,但如果输出时3V 10A的时候,效率也能达到80%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开关用单片机处理比用硬件处理方便吧,编码开关就是用来调节电压和电流的,如果只是用来显示那我要按键和编码开关干嘛呀,不直接用两个电位器,一个调电压,一个调电流不就行了。按键都可以省了。

我只是想知道 你的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环是不是用MCU或是DSP来控制。编码开关,显示方式等等 ,不是数字电源的重点

网友:
估计不是MCU也不是DSP,估计应该是模拟电路,高速的模拟电路,带宽至少100M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不是mcu也不是dsp,估计应该是模拟电路,高速的模拟电路,带宽至少100m以上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100M以上不错了,模拟电路有什么不好;不过我猜的,还是等楼主发布

网友:
楼主怎么没动作了?

网友:
不错啊,支持楼主!

只是不知道精度会怎么样!

LM2596的电流最大只有3A,如果能有5A的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下,希望楼主能抽出时间来继续这个帖子。

楼主:
一直忙,过段时间先把电源调通,单片机部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写了。

楼主(2011-11-02):
数控电源可惜没时间去搞了,也不愿意再去搞了,因为我在做一个大电流的电源时认识一个朋友,无条件帮助我,聊到数控电源的问题,他就说他自己做了一批,也是因为爱好,但没有时间去卖,他当时卖800多,因为外壳都是单独做的,还有溥膜开关都是定做的,成本算下来每台都有350多,现在只想清货,就200块钱卖了一个给我。我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才想起来要帮他清库存。等下拆机拍两张照片上来。

网友(2012-05-29):
引用 楼主:
数控电源可惜没时间去搞了,也不愿意再去搞了,因为我在做一个大电流的电源时认识一个朋友,无条件帮助我, ...

现在你那朋友还有存货吗?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没有更新,朋友说他清完了,我也就没有来上传图片了。

网友:
pdf没法载下来啊

网友(2012-07-29):
忽悠人啊

网友:
等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2013-12-31):
大师 也像春风大师一样详细讲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不错,测试一些器件很实用啊

网友(2014-02-16):
好厉害,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