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EM78P153S PC指针9,10位清零问题

楼主(2011-03-21):
用义隆EM78P153S做了一段程序,C写的,有多个数组,其中一个数组在:0x12d处(已经超过了256字节)造成程序一转到0x12D,ADD 0x02,A,PC指针9,10位就清零,请教高手应该如何实现这种数组的查询。有高手说用分段查表,但没有见过,望高手给点提示指引!谢谢!
ADD   0x02, A         ;'0x00012D'
  RETL  @0x27           ;'0x00012E'
  RETL  @0x01           ;'0x00012F'
  RETL  @0x00           ;'0x000130'
  RETL  @0x08           ;'0x000131'
  RETL  @0x00           ;'0x000132'
  RETL  @0x00           ;'0x000133'
  RETL  @0x16           ;'0x000134'
  RETL  @0x18           ;'0x000135'
  RETL  @0x1A           ;'0x000136'
  RETL  @0x1C           ;'0x000137'
  RETL  @0x1E           ;'0x000138'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个啥论坛哟!!!没人说话的~~ !

网友:
这论坛搞EMC的人太少,前段时间我搞了段时间,实在是不喜欢它的编译器,很多地方跟它的手册都矛盾。请教了一些老手,都是建议既然选了EMC,就还是老老实实用汇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用不用汇编的问题啊。即使用汇编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啊,难道153S注定数组不能超过256字节吗?

网友:
Any instruction written to R2 (e.g. “ADD R2,A”, "MOV R2, A", "BC R2, 6",⋅⋅⋅⋅⋅) will
cause the ninth bit and the tenth bit (A8 ~ A9) of the PC to be cleared. Hence, the
computed jump is limited to the first 256 locations of a page.

网友(2011-08-01):
看看153的datasheet,怎么可能有256个字节呀?有二三十个就不错了

网友(2011-10-06):
全部放在前256字节前吧,如果数组实在多,就加跳转指令帮忙。

网友(2013-09-14):
447的datasheet有说明,超过256的部分,修改r3的 8,9位再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