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 ARDroneME -- Java (J2ME) WiFi手机上的AR.Drone控制软件, WM6/Symbian

楼主(2011-03-21):
自上周发现我2年前买的WM6手机带WiFi后, 就潜心写了个Java (J2ME) 版的AR.Drone控制软件.
目前还不带视频显示.

在我的WM6手机上测试通过.
原则上也适应于其它支持Java (J2ME)的WiFi手机(比如 Symbian系统), 只要兼容J2ME标准:
   CLDC-1.1
   MIDP-2.0

或在手机上安装Java模拟器软件来支持Java.大家可以下载下面链接中的ARDroneME软件自行测试一下是否兼容.

也可下载一个Window XP上的Java (J2ME)手机模拟软件WTK 2.5.2, 在你的PC机上模拟出一部Java手机来用: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download-135801.html
用鼠标或PC键盘上的方向键控制, 回车键(确认键)切换左右软游戏柄.

要用鼠标的话, 需修改文件:
WTK2.5.2_01\wtklib\devices\DefaultColorPhone\DefaultColorPhone.properties
touch_screen=true

WM6手机上:
用媒体播放键控制 Takeoff/Landing
用拍照键控制 Emergency
这需要在WM6手机上作一下按键分配:
开始 --> 设置 --> 按键

ARDroneME1.3 软件:

历史版本及源代码,请访问我在 Google Code 上的 ARDroneME 开源项目:
http://code.google.com/p/ardroneme/

WM6上缺省不支持Java, 要安装Java模拟器软件JavaFX1.2:

需在JavaFx里设置一下权限, 让其只提示一次网络访问Warning:
在JavaFx选中ARDroneME --> 按Menu --> 选Set Permissions --> 在弹出的窗口里把以下两相都设为"Ask once per seession":
     Network Access
     Low Level Network Access

关于自行修改/编译ARDroneME:
1) 下载ARDroneME的全部Java源程序:
http://code.google.com/p/ardroneme/source/browse/trunk
点开每个文件后, 再点击右下边的"View raw file"下载.
(当然也可以用SVN客户端进行整包下载)
2) 在WTK里:
File --> Create project from JAD/JAR file ...
打开ARDroneME.jad来创建Project, 这样WTK的Settings就与我的一样了.
再把所有Java源文件拷贝到Project所在的src目录里.
这个src目录一般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你的XP用户名>\j2mewtk\2.5.2\apps\ARDroneME\src
3) 修改/编译/测试
在WTK上点击Build, 再点击Run.
4) 生成JAR包
Project --> Package --> Create Package
生成的JAR包ARDroneME.jar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你的XP用户名>\j2mewtk\2.5.2\apps\ARDroneME\bin
5) 将ARDroneME.jar上传到手机里.

更新:
2011.03.23: v1.1:   增加触屏软方向键
2011.03.29: v1.2:   改成触屏软游戏柄
2011.03.30: v1.2.1: 修正Bug: 游戏柄右下方区域判断错误; 圆球在边缘跳动
2011.03.31: v1.2.2: 修正Bug: 游戏柄右上方区域判断错误
2011.04.04: v1.3:   用媒体播放键控制 Takeoff/Landing, 用拍照键控制 Emergency

网友:
开发的速度真快啊!

网友:
COOL!

问一下MAPGPS, 我的手提电脑X200上运行这个JAVA软件,能否通过X200的WIFI去控制A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ol!
问一下mapgps, 我的手提电脑x200上运行这个java软件,能否通过x200的wifi去控制ar ?

你可以Google "sun_java_wireless_toolkit-2.5.2_01-win.exe"
下载一个Window XP上的Java (J2ME)手机模拟软件, 在你的PC上模拟出一部Java手机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ol!
问一下mapgps, 我的手提电脑x200上运行这个java软件,能否通过x200的wifi去控制ar ?
你可以google "sun_java_wireless_toolkit-2.5.2_01-win.exe"
下载一个window xp上的java (j2me)手机模拟软件, 在你的pc上模拟出一部java手机来用.

好的。谢谢。 这两天有点事,忙完再试。

网友:
太好了,明天测试下

网友:
在wm上,用micro fw .net 应该会方便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好了,明天测试下
期待你的测试。

将经验说出来啊。

网友:
顶一下,期待WM6或Android的遥控软件遍地开发,带动大量的玩家.

软件决定硬件的命运!

网友:
在HTC HD上安装控制软件,可以运行,楼主的程序用方向键控制,HTC没有方向键,只好再找了个华硕的P527,安装后运行正常,进入setting后发送命令可以控制机器上的4个LED闪烁,可惜这个手机电池有点不行了,会无故关机,不敢试机,怕飞上去后手机关机了控制不了。

后来测试发现两个手机可以同时连接机器,连接后两台手机都可以控制LED,哈哈,看来明天可以用P527飞了,自动关机的话,再用HD降落。

上面两台手机系统分别是WM6.5和WM6.1

楼主:
在本贴【楼主位】增加了方向键控制说明图.

有的手机没有方向键, 考虑增加触摸屏软方向键.

网友:
今天下午下了楼主的软件装上俺的三星I900上,WM6.1可以运行。
楼主辛苦了。

可惜不认识鸟文,花了半小时去翻译。
总算弄明白那些控制键,
但是还是没弄懂该如何联机AR.Drone。

是先打开手机的WiFi搜索AR.Drone呢?
还是直接运行程序,程序自动开启WiFi联机AR.Drone啊?

俺的手机是触屏,没有十字键也是个问题啊。
等待楼主增加功能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我晚上刚在本贴【楼主位】增加了方向键控制说明图, 很明了.

要先打开手机的WiFi搜索AR.Drone, 连接上. 再运行程序.

我正在定坐标(X, Y)画那几个软十字键, 很快就加上触屏软十字键.

网友:
辛苦楼主了!
数字键控制速度好像在我的P527上还无效,是否该功能是楼主未发布版本的功能,另外如果用键盘控制的话,是否将*和#键也利用上,用于起飞/降落和急停功能,室外操作最好不看显示屏操作方便点。家里还有个多普达565,跟楼主位模拟器差不多,这个如果能用就方便了,小巧多了。
还有触屏手机除了软方向键不知道能否利用动作感应来控制,比如按住触屏后前后左右倾斜手机来控制。

网友:
求助:

今天试着联机。
开启手机WiFi,顺利找到一个热点Ardrone_190738并连接上了。

运行程序,
触屏油门可用,Takeoff可用。Ardrone绿灯但无反应。

然后反复跳出这么一段话:
Is it OK tu Use Low Level Network?
Untrusted ARDroneME wants to send and receive data using low level network,
This may resule in charges,Is it OK tu use low level network?
Yes                  NO
意思好像是说ARDroneME要使用一个底层网络收发数据,可能导致收费。

但是俺无论是选择Yes 或 No都没有反应。上面那段话反复出现了几次,不得已退出程序。
发现Ardrone_190738已经找不到了。WiFi也不可用,必须重启手机后才正常。

求解。谢谢^o^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字键控制速度是还未发布版本的功能.
我会将*和#键也利用上, 谢谢这个好建议.

回复 网友C:
运行ARDroneME, 当出现"Is it OK to Use Low Level Network?"时, 要全按"Yes".

你可在JavaFx里设置一下权限, 让其只提示一次:
在JavaFx选中ARDroneME --> 按Menu --> 选Set Permissions --> 在弹出的窗口里把以下两相都设为"Ask once per seession":
     Network Access
     Low Level Network Access

大家有其它非WM6手机的也可试试. Nokia, Moto, ... 等有直接支持Java的手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利用动作感应来控制,比如按住触屏后前后左右倾斜手机来控制
这个在后续版本里会加上.
需要手机本身带重力加速度感应器.

ARDroneME是个开源项目, 欢迎有Java程序编写经验的网友参与: 增加新功能, 修正Bug等.

我刚在Google Code上建立了ARDroneME开源项目:
http://code.google.com/p/ardroneme/

网友:
没ARDrone的同学们,可以在安卓系统下安装这个软件,模拟飞行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运行ardroneme, 当出现"is it ok to use low level network?"时, 要全按"yes".
你可在javafx里设置一下权限, 让其只提示一次:
在javafx选中ardroneme --> 按menu --> 选set permissions --> 在弹出的窗口里把以下两相都设为"ask on......

哦,谢谢。抽空再试试。

网友:
今天中午用软件试飞了,不错,就感觉左旋右旋经常用到,而油门不是频率很高的功能,那么多键分配给它感觉浪费了,是否将键盘定义成以下所示图片的功能方便操作,分配两个键给油门做加减就可以了,然后比如以10%数字加减,细致点也可以在设置中增加加减数值的项目。腾出来的键就可以用于直接操作,无需切换了,中午用了感觉手机的方向键过小,不是很好操纵,不如把数字键盘利用起来。

键盘定义图片 (原文件名:键盘定义.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建议的键盘定义很不错, 准备采用. 谢谢!
那个"#"键作紧急钮很有创意, 呵呵!

为防止正常飞行中误按紧急钮, 而造成空中停车! 我在程序中加入了逻辑:
必需先按降落钮, 紧急钮才有效.
(这与一般人的操作思维是相符的. 阿莫那次Flyaway就是先按了降落钮不灵后才按紧急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建议的键盘定义很不错, 准备采用. 谢谢!
那个"#"键作紧急钮很有创意, 呵呵!
为防止正常飞行中误按紧急钮, 而造成空中停车! 我在程序中加入了逻辑:
必需先按降落钮, 紧急钮才有效.
(这与一般人的操作思维是相符的. 阿莫那次flyaway就是先按了降落钮不灵后才按紧急钮的)

太好了,这样感觉很实用化了

网友:
刚才用手机比划了下,感觉还可以增加键盘反向模式,操控更舒适,体验更好。键位是一样的,看示意图,画的比较简陋,键盘反向后跟遥控器就很像了,整个手机都握在手心,楼主体验一下。建议在设置里增加个反向键盘选择。

正常键盘定义 (原文件名:正向键盘定义示意图.JPG)

反向键盘定义 (原文件名:反向键盘定义示意图.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真的太有创意了!
我考虑支持键盘自定义设置, 这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定义键盘的控制功能.

更新:
2011.03.23: v1.1: 增加触屏软方向键
(请从本贴【楼主位】看新截图及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自定义就方便了,没用过java,最近又忙,只能给楼主呐喊加油了!

网友:
测试报告:
1、测试环境  NOKIA N97 SB6.0
2、测试中发现的问题
a   从上升下降控制切换为前后左右控制后,按前后左右控制无反应
b   屏幕顶部的电量显示和高度显示只能看到下半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D:
a   从上升下降控制切换为前后左右控制后,按前后左右控制无反应
你试的是v1.0还是我今晚刚上载的v1.1版?
v1.1加入了对 MYKONOS_COM_WATCHDOG_MASK 状态的处理.就是应对"前后左右控制"有时失效的问题.

回复 网友D:
b   屏幕顶部的电量显示和高度显示只能看到下半部分
你看是否整体上移了几个像素点? (与我的截图相比, 底下的Status行是否也上移了?)
还是字体大了?
能否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1.0版的,1.1还没,太吵了明天再试呵呵

貌似不是整体上移,有点像字体大了,因为屏幕上的speed和90重叠了一点。最上面一行基本看不出是啥,只知道有,我是从本帖才知道是电量和速度显示。不过我改了手机字体从大到小还是看不到最上面一行

网友:
屏幕显示不正常可能和手机的分辨率有关,在我的HD上显示不正常(看截图),HD的分辨率是800×480。在P527上正常,分辨率是320×240.

HD截图 (原文件名:HD截图.JPG)

网友:
刚刚装上楼主的1.1触屏版。通电……联机……

首先,我要感谢☭感谢 “ :”感谢CCTV,感谢俺在路上施舍的那两分钱,感谢我的幼儿园老师,感谢我的爸爸以及我的妈妈…………(以下省略八百万字),最后感谢阿莫,感谢MAPGPS 的辛苦劳作和无私分享。

  俺终于升_天啦!!

俺终于升_天啦,真正的第一次啊^o^ (原文件名:起飞1.jpg)
第一次升_天,油门不敢开大,只保持预定的20%。ar.drone瞬间启动,两秒钟后迅速升空到1.4米的高度

感谢☭、感谢冒号、感谢老师、………………感谢MAPGPS (原文件名:漂移2.jpg)

忘记取下前置摄像头的膜了,ar.drone飘逸不定。手忙脚乱地点击降落和紧急停止,但是杯具还是发生了:撞到桌子角翻个底朝天。检查了一下,保护罩套住前摄像头的位置断开了…………

触屏控制键使用后感受及修改建议 (原文件名:触屏控制键修改建议.jpg)

程序挺好用。不过操作上还有点小障碍。
1、ArDrone按降落好像没啥反应啊?是不是按了以后得等一两分钟才会降落?
2、按紧急钮倒是很快停机掉下来。不过就不能重新启动了。得退出程序重新启动后才可以继续。
3、那四个方向键感觉有点小,也贴得太近了。俺得用食指的指甲尖来点击。
   如果那个十字键往中间移动一些,四个方向键往外拉开一点。
   并且按键放大一些或改成长方形会更好
   那个紧急钮也放大点或改成长方形
   这样操作起来应该比较顺手。
一点感受。
        谢谢MAPGPS

网友:
简单实用就好!有人测试过了我再试吧,感谢楼主,感谢所有上测试报告的同好们!

网友:
太好了
我喜欢
下次买个ar.drone,现在用的是android手机

楼主:
对于触屏, 我打算去掉软方向键, 改成左右两个大圆圈, 里面各套一个小圆圈, 模拟两个游戏手柄:
按住游戏手柄上下左右滑动, 松开则自动回正.

左游戏手柄: 控制 上升/下降, 左飞/右飞
右游戏手柄: 控制 前飞/后飞, 左旋/右旋 (这四个操作是平面飞行时用的最多的, 把它们放同一个游戏手柄. Firmware1.5.1里可以混合Yaw)

油门速度滑动条: 竖向放屏幕中间.

触屏手机都支持横屏切换, 这样两个游戏手柄间的距离可拉得更开. 方便大手掌, 呵呵!

网友:
嗯,MAPGPS的方案更好些。期待中…………^0^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触屏, 我打算去掉软方向键, 改成左右两个大圆圈, 里面各套一个小圆圈, 模拟两个游戏手柄:
按住游戏手柄上下左右滑动, 松开则自动回正.
左游戏手柄: 控制 上升/下降, 左飞/右飞
右游戏手柄: 控制 前飞/后飞, 左旋/右旋 (这四个操作是平面飞行时用的最多的, 把它们放同一个游戏手柄. firmware1.5.1里可以混合yaw)
油门速度滑动条: 竖向放屏幕中间.
触屏手机都支持横屏切换, 这样两个游戏手柄间的距离可拉得更开. 方便大手掌, 呵呵!

不错,跟ipad上的操作很接近了,ipad上的控制程序就是分为左右两个区域,在左边任意区域按下后出现控制按钮然后上下左右移动控制前后左右,右边控制上下左右旋。

网友:
不错,有空买个来玩玩。

网友:
去哪里买

网友:
又飞起来了,这下不需要智能机了,带wifi的山寨机测试通过了,还是自己公司产的,哈哈!

网友:
天高云飞,正是AR.Drone飞天的好日子。

网友:
老大,怎么装了sun_java_wireless_toolkit-2.5.2_01-win.exe后,在模拟手机里没有触摸功能呢,按不了 TAKE OFF ,speed 和E,发AT命令倒是可以控制灯闪,没搞过J2ME,指点一下哈

楼主:
只需C:\WTK25\wtklib\devices\DefaultColorPhone touch_screen=false中的false改成true就行

网友:
L3G4200D这个陀螺ic你们用过没.
目前ipad iPhone 都是用的这个
成本低
交流电话******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楼主:
更新:
2011.03.29: v1.2: 触屏软游戏柄
(请从本贴【楼主位】看新截图及下载)

网友:
谢谢,中午测试下

网友:
呵,灰常强大啊!

网友:
强大,开发速度真快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灰常强大啊!
连大胡子也叫强大,真的是强大非凡。

网友:
在HD上显示已经正常,但有个小问题,触屏的控制左、上、下均正常,向右侧下部移动时(下图红线所示位置),右侧移动失效。左右两个控制盘同样问题。两个手机相同现象

截图 (原文件名:控制右侧.P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hd上显示已经正常,但有个小问题,触屏的控制左、上、下均正常,向右侧下部移动时(下图红线所示位置),右侧移动失效。左右两个控制盘同样问题。
谢谢测试.

已更新:
2011.03.30: v1.2.1: 修正游戏柄右下方区域判断Bug

网友:
开发好快呀!准备明天订购一个了,如果安卓完不成,就用塞班玩!

楼主:
发现那个小圆球会在边缘跳动(复位到中心线). 修改了一下程序, 重新上载了v1.2.1

网友:
下载了新的1.2.1版本,触屏控制还有点小问题,现在左、右、下均正常,向上部右侧大部分区域移动时(下图红线所示位置),误识别为右移。左右两个控制盘同样问题。

网友:
请教一下,安装之后可以正常控制飞行,但配平那一项没效果,无论怎么设置,Pitch/Rool/Yaw三个都是0,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载了新的1.2.1版本,触屏控制还有点小问题,现在左、右、下均正常,向上部右侧大部分区域移动时(下图红线所示位置),误识别为右移。左右两个控制盘同样问题。
你的测试很仔细, 多谢.
已更新:
2011.03.31: v1.2.2: 修正Bug: 游戏柄右上方区域判断错误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下,安装之后可以正常控制飞行,但配平那一项没效果,无论怎么设置,pitch/rool/yaw三个都是0,是怎么回事?
pitch/roll/yaw三个值要连上AR.Drone后才会随AR.Drone的姿态而变的.
配平(Flat Trim)是作AR.Drone内部Sensors的平面设定, 要先捅Reset钮后再做Flat Trim, 才起作用 --- pitch/roll变成0, 但yaw是不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l3g4200d这个陀螺ic你们用过没.
目前ipad iphone 都是用的这个
成本低
交流电话******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网友:
做个记号.下了那个android的模拟软件,明天找个手机试试.

网友:
今天充好电池再试,三星i900(WM6系统)联机后。

出现以下两句:

Status: MYKONS……(后面应该还有几个单词,可惜闪太快,俺没看到)

然后就一直显示
Status: NavData Timeout

触屏按钮上下左右显示反应正常 ,油门反应显示正常。
但是点击起飞,ar.drone无反应。

电量显示:有时候显示96%~98%,有时候则显示0%

手机重启、ARDone断电重启、PP后面的两个洞洞(Reset和Unpair)也捅了
都是软件反应正常,但无法启动ARone

求解。谢谢MAPGPS。

网友:
请教个JavaFx的问题,装这个JavaFx后,装opera6 java版,java启动时提示存储空间不足怎么解决(手机实际空闲空间>2G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出现以下两句:
status: mykons……(后面应该还有几个单词,可惜闪太快,俺没看到)
然后就一直显示
status: navdata timeout
应该是MYKONOS_EMERGENCY_MASK
说明你的AR.Drone处于EMERGENCY状态, 四个电机灯是红色的吧!
EMERGENCY状态下是不能起飞的.

看看你的AR.Drone里的 /data/syslog.bin 文件.

回复 网友H:
请教个javafx的问题,装这个javafx后,装opera6 java版,java启动时提示存储空间不足怎么解决(手机实际空闲空间>2gb)
检查一下装在哪个目录(哪个盘)下了.

网友:
嗯,四个电机灯是绿色的。
抽空把那个Syslog.bin弄出来给你帮瞧瞧。
谢谢。

网友:
有没人试试用PSP来按制?

网友:
…………那个…………如何PC连接ARDrone啊?还真是一窍不通呢。

另:V1.2.2版本的好像和俺的手机不大兼容呢。装上后,感觉手机反应慢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PC:
下载一个Window XP上的Java (J2ME)手机模拟软件WTK 2.5.2, 在你的PC机上模拟出一部Java手机来用: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download-135801.html
用鼠标或PC键盘上的方向键控制, 回车键(确认键)切换左右软游戏柄.

要用鼠标的话, 需修改文件:
WTK2.5.2_01\wtklib\devices\DefaultColorPhone\DefaultColorPhone.properties
touch_screen=true

关于WM6手机:
需在JavaFx里设置一下权限, 让其只提示一次网络访问Warning:
在JavaFx选中ARDroneME --> 按Menu --> 选Set Permissions --> 在弹出的窗口里把以下两相都设为"Ask once per seession":
     Network Access
     Low Level Network Access

"手机反应慢" --- 运行ARDroneME时, 问网络时, 没回答"Yes"的话, 后台都在试网呢! --- 导致手机反应慢

网友:
回复 网友I:

估计有PSP的人多,最好开发一下,感觉比较有前途!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估计有psp的人多,最好开发一下,感觉比较有前途!

在PSP上装个PSPKVM来运行J2ME软件: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910274b29482ccd361d2dd3.html

有PSP的网友可试试:
先在PSP上装PSPKVM, 再装ARDroneME.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SP用几个问题:
1、无法连接ARDrone网络,PSP虽然支持ADHoc模式,但系统只支持两台PSP互连,其它网络不认;

连接1 (原文件名:连接1.jpg)

连接2 (原文件名:连接2.jpg)

2、JAVA程度执行后,只有方向键和确认键“○”可以用(图中圈住的),用来控制方向和切换游戏柄,其它的像油门控制,起飞,紧急降落都没有对应的按键控制。

运行后 (原文件名:运行.jpg)

楼主:
回复 网友F:
1. PSP可搜索WiFi可用网络吗? 还是要用固定的SSID名字? (可以改AR.Drone的/data/config.ini文件来修改AR.Drone的SSID名字).
2. 我正在写键盘自定义部分的程序. 以后左右游戏柄可以分别被控制(而不必切换). 还有油门等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ADHOC模式下不能搜索网络,只能设定频道,没有其它选择项,估计是专门为PSP互联设计的,基础模式下可以搜索,但只能找到无线路由器的网络。

网友:
今天俺的人品爆发,Ardrone又一次鸡冻升_天。
不过人品实在有限,上去以后。立马断线了。
再也连接不上,只有看着Ardrone晃悠悠地在茶几上悬浮了十分钟。耗尽电池才掉下来。

看来俺的Ardrone没问题,MAPGPS的程序也没啥问题。
是俺的三星Wifi有问题了。

……莫非,得为了Ardrone而换手机?

楼主:
更新:
2011.04.04: v1.3:   用媒体播放键控制 Takeoff/Landing, 用拍照键控制 Emergency
(参见本贴【楼主位】的截图: 在WM6手机上作一下按键分配: 开始 --> 设置 --> 按键)

今天天气不错, 到公园去飞AR.Drone.
大太阳下, 我的WM6手机屏实在看不清ARDroneME上的触屏软键 Takeoff/Landing, Emergency.
于是找了个树荫下, 用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改了改程序, 增加了硬按键来控制 --- v1.3出炉了!

网友:
你用WIFI 去控制 AR.Drone  这是啥? 四轴?

网友(2011-04-23):
源代码 没打包 COPY下来 有乱码
顶 不错

网友:
MAPGPS

找不到符号
符号: 类 ArCanvas
位置: 类 NET_R26
        ArCanvas arcanvas;
怎么回事?

网友:
import javax.microedition.lcdui.Canvas; //已经输入类

楼主:
回复 网友K:
mapgps
找不到符号
符号: 类 arcanvas
位置: 类 net_r26
arcanvas arcanvas;
怎么回事?

要下载WTK2.5.2在Windows XP上来编译J2ME Java程序: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download-135801.html

WTK也可在你的PC机上模拟出一部Java手机来用.

网友:
我就是用的WTK 2.52 但是没有这个类
生成的时候说没这个符号
ArCanvas arcanvas;
NavData navdata;

我看了书上面 Canvas 这个就有

就不知道你怎么编译通过的。

Canvas是一个初级介面类 昨天刚学一下 不好意思  请教了 MAPGPS

网友: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API 选择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就是用的wtk 2.52 但是没有这个类
生成的时候说没这个符号
arcanvas arcanvas;
navdata navdata;

要下载ARDroneME的全部Java源程序:
http://code.google.com/p/ardroneme/source/browse/trunk
点开每个文件后, 点击"View raw file"下载
(当然也可以用SVN进行整包下载)

ARDroneME.jad
ARDroneME.java
ArCanvas.java
Joystick.java
JoystickL.java
JoystickR.java
NavData.java
PointerHandler.java
Widget.java

类ArCanvas 是在 ArCanvas.java 里
类NavData 是在 NavData.java 里

WTK设置要选CLDC1.1

楼主:
回复 网友K:
源代码 没打包 copy下来 有乱码
顶 不错
点开每个文件后, 点击右下边的"View raw file"下载, 就不会有乱码.
(当然也可以用SVN Client进行整包下载)

网友:
OK 搞定了 原来 我只取了一部份代码  取完了 生成OK仿真也OK  TKS

楼主:
你也可以在WTK里:
File --> Create project from JAD/JAR file ...

打开ARDroneME.jad来创建Project, 这样WTK的Settings就与我的一样了.
在把所有Java源文件拷贝到Project下的src目录里.

这个src目录一般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你的XP用户名>\j2mewtk\2.5.2\apps\ARDroneME\src

网友:
嗯嗯  到这步了 还在看代码中。。。
我的是NOKIA的 还行可以用 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发送的
要再请教一下  WIFI (802.11b)这里用的是UDP 还是TCP?
String ardrone_ip = "192.168.1.1";
这个IP是本机地址 还是欲接收的地址?
我打算用电脑写一个MFC来调试
但不知道怎么接收!我的路由是WIFI的。

楼主:
UDP通信
192.168.1.1是AR.Drone机的IP地址
你的手机用WiFi Ad-hoc连上AR后的本机IP为192.168.1.2

网友:
非常感谢  MAPGPS
GOOD 调试OK
现在专心 看代码

定的啥协义 你自己制定的?

AT*PCMD=7661,0,0,0,0,0
AT*PCMD=7662,0,0,0,0,0
AT*PCMD=7663,0,0,0,0,0
AT*PCMD=7664,0,0,0,0,0
AT*PCMD=7665,0,0,0,0,0
AT*PCMD=7666,0,0,0,0,0
AT*PCMD=7667,0,0,0,0,0
AT*PCMD=7668,0,0,0,0,0
AT*PCMD=7669,0,0,0,0,0
AT*PCMD=7670,0,0,0,0,0
AT*PCMD=7671,0,0,0,0,0
AT*PCMD=7672,0,0,0,0,0
AT*PCMD=7673,0,0,0,0,0
AT*PCMD=7674,0,0,0,0,0
AT*PCMD=7675,0,0,0,0,0
AT*PCMD=7676,0,0,0,0,0
AT*PCMD=7677,0,0,0,0,0
AT*PCMD=7678,0,0,0,0,0
AT*COMWDG=1
AT*PCMD=7679,0,0,0,0,0
AT*CONFIG=1,"control:altitude_max","10000"
AT*CTRL=1,5,0
AT*PCMD=7680,0,0,0,0,0
AT*CONFIG=1,"control:euler_angle_max","0.2"
AT*PCMD=7681,0,0,0,0,0
AT*PCMD=7682,0,0,0,0,0
AT*CTRL=1,5,0
AT*PCMD=7683,0,0,0,0,0
AT*CONFIG=1,"control:control_vz_max","2000.0"
AT*CTRL=1,5,0
AT*PCMD=7684,0,0,0,0,0
AT*CONFIG=1,"control:control_yaw","2.0"
AT*PCMD=7685,0,0,0,0,0
AT*PCMD=7686,0,0,0,0,0
AT*CTRL=1,5,0
AT*PCMD=7687,0,0,0,0,0
AT*PCMD=1,0,0,0,0,0
AT*PCMD=7688,0,0,0,0,0
AT*CONFIG=1,"general:navdata_demo","TRUE"
AT*PCMD=7689,0,0,0,0,0
AT*CTRL=1,5,0
AT*PCMD=7690,0,0,0,0,0
AT*PCMD=7834,0,0,0,0,0
AT*PCMD=7835,0,0,0,0,0
AT*PCMD=7836,0,0,0,0,0
AT*PCMD=7837,0,0,0,0,0
AT*PCMD=7838,0,0,0,0,0
AT*PCMD=7839,0,0,0,0,0
AT*PCMD=7840,0,0,0,0,0
AT*PCMD=7841,0,0,0,0,0
AT*PCMD=7842,0,0,0,0,0
AT*PCMD=7843,0,0,0,0,0
AT*PCMD=7844,0,0,0,0,0
AT*PCMD=7845,0,0,0,0,0
AT*PCMD=7846,0,0,0,0,0
AT*PCMD=7847,0,0,0,0,0
AT*PCMD=7848,0,0,0,0,0
AT*PCMD=7849,0,0,0,0,0
AT*PCMD=7850,0,0,0,0,0
AT*PCMD=7851,0,0,0,0,0
AT*PCMD=7852,0,0,0,0,0

慢慢来了 通讯OK 有借鉴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定的啥协义 你自己制定的?

是AR.Drone SDK里的AT飞控命令:
https://projects.ardrone.org/attachments/download/335/ARDrone_SDK_1_6_Developer_Guide.pdf

网友:
好奇怪啊 昨天调试OK的 今天 没反应了 手机发不出数据了 该死的 这下子不知道怎么调 了

网友:
我这个图 和你们的不一样  我下面多了四个方向键 中间圆点设置  下面还有A B C D

网友:
看来这个程序 稳定性 还不行 不知道哪里问题 跑在手机上 没跑几十分钟 就程序出错 退出来了
难道内存溢出了?

网友:
out of memory error !被我猜到了 JAVA也会有这事!!!呵呵

网友(2011-05-24):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
问下   手机可以直接和飞行器的wifi通信?   不用无线路由器?

网友:
android机上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问下   手机可以直接和飞行器的wifi通信?   不用无线路由器?
是的, 只要手机支持WiFi Ad-hoc方式.

回复 网友M:
android机上可用?
android机上有native的AR.Pro:
http://www.ardrone-fHimems.com/forum/viewtopic.php?f=15&t=964

网友(2011-07-16):
回复 楼主:

开发的速度真快啊!
高手的效率就是高。
估计赚钱也快。

网友:
用手机控制,不错

网友(2011-08-31):
学习了!!太棒了

网友:
谢了 貌似不错 很强大 学习中

网友:
我塞班系统的手机装了,貌似开始和紧急停止没有指令,也就是说没有按键是控制这个的...估计需要自己修改?

网友(2011-10-30):
看来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ardrone是不是可以设置传回来的图像是320*240或者160*120两种。如何设置的?

网友(2011-12-15):
准备开始做这个四轴飞行器

网友(2012-01-31):
MARK~~可惜手机是安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