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MSP430的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1-03-21):
我用IAR往MSP430下载程序,用的是Emulator,U口的仿真器;
现在下载程序出现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每次点击download and debugger之后,开始下载,能够看到下载完成的进度条,但是下载完了之后IAR就死了。没有响应了,哪位大哥有类似的问题,给指教指教啊!

网友:
没人回复啊,就是下面的这种错误啊,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啊?以前做ccs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比较着急,万能的ourdev,显灵吧。
Mon Mar 21 23:34:58 2011: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C501. Value should be 0xC5  but is 0xFF.

网友:
供电稳定吗,最好目标板外部供电。不行的话,拔掉目标板仿真器连接线,给目标板放电后再连接

网友:
既然是第三方仿真器,试试IAR4.20版吧,新版本貌似对第三方仿真器有BUG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了。
具体原因是:MSP430的供电电源输入处,本应该焊一个电容的,这个电容用于电源滤波,结果焊成了一个10K的电阻,这个电阻与另外一个电阻分压,导致供电不足。
教训就是:有了问题先检查硬件!
PS:之前的器件不是我焊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