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啊!2812又完蛋了

楼主(2011-03-21):
刚买回来换上去一块,今天这块又完蛋了,谁来拯救我的F2812啊?按了断开连接,居然又完蛋了,呜呜,真的是哭都没眼泪啊

楼主:
哪位大侠比较厉害的,出来帮帮忙吧,我真的不想再拆板子了,下面是OUT文件和解密出来的文件。谁懂得怎么看的帮我看看吧

网友:
电源是那种?电源不稳在烧写是容易锁死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稳定的啊,只是我烧写flash的时候没有停止它,而是点击disconnect,然后就现在芯片被锁住了,心疼啊,刚焊上的开发板的,之前已经锁过一次了

网友:
电源的问题,我锁过几块,一方面是焊接温度原因,一方面是错误操作。

网友:
要用稳定的电源供电,选好一点的仿真器(烧写器),最好是品牌电脑,并口的仿真器更要小心翼翼。

话说NC的TI,加密后不知道密码,不能擦,SHIT,SHIT,为了安全性也不至于小心成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误操作,真的是没办法的,如果烧写flash的时候突然断电,芯片直接挂,老兄,你真是大心脏啊,坏了几颗还这么厉害,我心都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仿真器只有四百多块钱,而好的仿真器两三千,合众达的就是两三千的

楼主:
话说芯片被锁住之后,是不是只有flash不可以用而已,其他的外设是不是都是可以用的?哪位大虾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锁住的2812,能在18KRAM中调试做实验,具体忘了,要换套CMD文件

网友:
精神上支持你早點把問題搞定!加油……

网友:
我也是,焊接上去,直接锁死的。只能仿真ram运行,flash锁死了,唉。

网友:
楼主有解决方法的话,到时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有个人告诉我,他说他是因为锁住了,也是自己焊上去,用烙铁烫一下管脚,居然又可以用了,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你可以去试试看,也许还有得救的

网友(2011-05-05):
估计是电源模块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