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31 外接ROM和两片RAM连接问题 虽然过时了 还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2011-03-21):
各位大虾 直接贴原理图 小弟想问一下 就是573的片选端接地 A0-A13接ROM的地址线 ROM的片选端也接地 然后A13 A15接RAM1的片选端 A14 A15接RAM2的片选端 那么我写RAM1的时候 肯定要用到A0-A13 A0-A13接到ROM的地址线 573又导通 会不会写到ROM里
谢谢了

网友:
1. ROM 是高压编程的(12V),不可能写入.
2. ROM 没有WR引脚, 也没有写入可能.
3. 对RAM读写时, PSEN无效,ROM的从总线上断开(高阻),也不可能写入
4. 两片RAM用A13和A14进行线选式片选,有地址重叠,例如A13,A14,A15同为0时, 两片RAM都被选中, 输出短路,无法工作.
  即RAM地址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1 1111 1111 1111 均无法寻址, 编程时要避开.

网友(2012-03-24):
请教:RAM又如何当做ROM来用呢? 就是程序在ROM执行时,如何动态加载程序到RAM,然后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