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1-03-21):
步进电机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执行机构,但是一般的控制电路都用到了单片机或者专用芯片,下面发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非常简单,适合要求不高的场合。本人时间使用过,当时是用的5寸软驱的步进电机。
    如果有人感兴趣,将继续发可以正反转的,和半步步进的电路,都是普通数字芯片实现的。

网友:
电机会发热吧?!

网友:
继续观望。

网友:
发一个反转的瞧瞧。

网友:
ULN2003 不是更少事

网友:
记得在《无线电》上有过类似介绍,可以低速转动

网友:
最大电流不超过400mA。

网友:
赞楼主一个~~

不被"成规"套住, 才能有不断创新的可能.

我笨想: 更换控制三极管为NMOS管, 最大电流就能提升? 转速也能提升?......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回:ccdavid
电机不会发热,倒是在停止时,用于半流控制的33欧电阻会发热。 但是后来的电路有进行了改进,直接加一个5V电源半流控制,请参见下图。
回:gavinda
反转的在下面
回:小会会
后来的电路也改了,正是用的类似的ULN2004。
回:老黄牛   CCGL
也制作过用MOS管控制的电路,是一个IRF9530和4个IRL3103.可以控制大电流的步进电机。要想提高速度,需要脉冲频率来进行加减速,最好能恒流驱动。

网友:
图中右侧16脚的是个什么芯片呢?

网友(2013-12-24):
弱问一下,这种驱动能否实现细分?刚开始弄电机还分不清细分是芯片的功能还是软件上面的功能,还是既可以做到驱动芯片里,也可以用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