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峰师傅 切割PVC的参数

楼主(2011-03-22):
请教 峰师傅 切割PVC的参数

硬质PVC板切割,8MM厚 3.175 单刃刀 断刀几把了,不知道该用什么走刀速度合适 主轴转速多少 切割深度多少 也是广告机来的,谢谢了。

网友:
峰师傅 忙得不亦乐乎,没时间上网。

网友:
切割PVC用4mm或6mm的单刃刀吧,主轴10000、进给30mm/S 至50mm/S,深度3~5mm。
单刃刀有两种,一种刃槽较深较单薄是用于切软质材料的(泡沫等);另一种刃槽较浅切PVC、中、低密度板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