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DAC7612

楼主(2011-03-22):
坛里面有没有人用过DAC7612这款DA转换芯片  有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
有问题不一次提出来,浪费版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也不要这么说啊  之前的帖发的比较急 时间有点紧 所以说的不清楚 见谅啦
问题是这样的 把程序烧入883后 用万用表测量DAC7612的输出脚电压 发现电压值一直不变 不论怎么改变输入的数字值 输出的电压值始终不变
DAC7612是SPI串口的12位双路电压输出DA芯片 片子是16f883 把代码附上

网友:
for (i=0; i<14; i++) {
     data ---> SDI
     CLK =0
     NOP    // 不要用 delay(50)----太长了吧?
     CLK=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个之前更正过了 输出还是不变 是不是通讯写的有问题啊

楼主:
换了写法 这里我只让通道A输出0V 貌似也不行
#include <pic.h>
__CONFIG(0xe0f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nop_()  asm("nop")

#define DAC7612_SDI RC4
#define DAC7612_SDI_DIR TRISC4
#define DAC7612_CLK RC3
#define DAC7612_CLK_DIR TRISC3
#define DAC7612_LOAD RC5
#define DAC7612_LOAD_DIR TRISC5

#define value1 0x20  //通道A 待转换数据的高4位
#define value2 0x00  //待转换数据的低8位 使A通道输出0V

void main()
{
        int temp;
        PORTC=0xf4;
        TRISC=0x10;  //设置RC4(SDI)输入,其他输出
        SSPSTAT=0xc0;//
        SSPCON=0x30;//SSPEN=1,CKE=1,SPI主控模式Fosc/4
        PORTC=0x00;
        SSPBUF=value1;//发送待转换的数据高4位
        while(!SSPIF);//等待发送完成
        SSPIF=0x0;//清除中断标志位
        temp=SSPBUF;//清空接收寄存器
        SSPBUF=value2;//发送待转换数据低8位
        while(!SSPIF);//等待发送完成
        SSPIF=0x0;//中断标志位清0
        PORTC=0x04;
        while(1);
}

网友(2011-04-29):
兄弟,请问如何搞定的,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13-05-22):
咋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