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 推荐几款N型 mos管

楼主(2011-03-22):
各位前辈 推荐几款N型 mos管
封装:TO-220
电流:60A
电压:24伏至60伏

最好把价格也讲讲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的MOS管不好找哟,可以多并,锐俊的有一个RU4099,2。8毫欧、40V,价格3。6元,IRF1324,1。5毫欧、24V,可以自己到厂家网站按参数找。

网友:
找到合适的话也麻烦转告我一声

网友:
NTP30N06   1.8元含税
NTP60N06   2元

网友:
以上型号力源都有货,不过价格翻番,有点贵。我是从中发采购的

楼主:
那么贵呀  不过谢谢 有没有便宜些的呢

楼主:
回复二楼60n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