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半反半透屏?比如通宝TD028STEB1、TD035STEB1

楼主(2011-03-22):
现在需要一块能在太阳光下有较好效果的屏。半透屏能在阳关下有较好的效果。例如TD028STEB1、TD035STEB1,但是现在只找到接口电路,没有它的初始化资料。哪位大哥做过相关的,其他半透屏也可以。

网友:
坛子里有专卖液晶的,那个320X480的3.5寸屏好像就是。

阳光下的显示:这种屏在阳光下显示非常清晰,打开你的手机,在烈日下,你的手机上的图片是不是一片花白,这种屏就不会

自己搜吧。不然成广告了。

网友:
好像黑莓手机用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屏,在太阳光下效果非常显著

楼主:
这块屏我已经买了,但是没有相应的触摸板,而且价格稍高。所以不是很合适。

我已经在百度,google等搜了,只找到接口、接线。大多都是出售信息,要不就是类似与修手机那种地方。没有初始化源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屏还不带触摸样?很期待有触摸的这款屏出现

网友:
TD028STEB2有触摸

楼主:
有触摸,而且也不贵(50~85)。效果好,但是没有开发资料……郁闷啊!

网友:
用过 统宝 3星 东芝 的反透LCD 。         以前 多普达818用那种就是反透嘚

网友:
只要查是什么驱动器或者控制器,目前STN5.7的用在仪器上很多

网友:
反透的LCD价格都贵

网友:
taobao有一家 说是ILI9320控制器的,半透LCD,QVGA分辨率,手上有片样品 还没实验
价格也就60来RMB 连接就不发了 免得广告
TD028STEB2有触摸的,单价也几十RMB 是RGB接口的,色彩不怎么鲜艳

网友:
320480那款屏我没买.我买的是3.2寸400X240(68)和2.8寸320240(48)这2款.
这2款屏我在本地(乌鲁木齐)通讯市场分别是40和25元买的,3.2寸那个还没点,2.8寸的显示效果一模一样.视角有点小.
所以你可以拿上那款320480的液晶去通讯市场看看,卖手机液晶的会给你配上触摸(这个不值钱)的.价格有可能会便宜一些.

那个2.8寸的屏我买的时候问卖家有没有这种屏,卖家拿了一块玻璃给我说25元.我说我要和我这块一样的.老板说总成也有.
我说要2块,老板很快就给我装上了背光和触摸.价钱没变,2块屏50块钱,又拿了一块那个240400的屏,三块屏90块钱,

网友(2012-12-13):
老大。你说的那个控制器是IL9320的QVGA的半透的LCD是哪家啊

网友:
GBA用的屏,光线好,颜色就好,当时说是反射屏,不知和楼主说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老大。,分数积分不够呀

网友:
谁推荐一个2.8寸的阳光下看见的屏幕吧

网友:
淘宝上没有找到啊,郁闷

网友:
冲一下积分,。望理解

网友:
请推荐个半透的2.8寸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