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虚拟机的高手们,小弟新买了电脑准备也开始学玩虚拟机,问题多多,请老手们多多指教

楼主(2011-03-22):
我电脑的配置:
处理器 Intel 奔腾双核 T4500
处理器主频 2.3GHz
二级缓存 1MB
总线频率 800MHz
主板芯片组 Intel PM45+ICH9M
内存容量 2GB   DDR3 1066
硬盘容量 320GB   SATA接口, 5400转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好像vmware的资料教程比较多,但是有的玩家推荐使用VirtualBox,还有一款虚拟机VirtualPC,不知道这三款虚拟机哪款比较适合入门、资料比较全,欢迎各位坛友、玩家发表自己的经验和看法,这些都是小弟前进和学习的风向标!先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等确定型号和版本后就可以开始了,比较激动,给自己加个油先!加油!!!

网友:
呵呵,和我的电脑一样的配置,我的联想的笔记本。
不知你的电脑什么价格买的?

网友:
玩个虚拟机,还要这样?发完贴都装完用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l510k   3499rmb  淘宝买的!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很喜欢ourdev,所以有什么想法就会发上来,还有我平时也很喜欢看别人的贴,也回贴,我觉得论坛的气氛很好,对呀,可能你玩了这么多年成为高手了也没觉的有什么难的,但是我是刚入门肯定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不是那种死死等答案、回答的人,在等坛友的同时我也在查资料,我只是觉得咱们论坛是一个藏龙卧虎的万能坛,潜水的高手比较多,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和意见,这有什么不对吗?

楼主:
对初次学习虚拟机的朋友的一点建议。
① 推荐大家使用高版本的VMware Workstation,如当前的5.5.1版本。
② 单独使用一个目录保存虚拟机,不要使用默认文件夹。可以从“Edit”菜单中的“Prefences”中的“workspace”中修改。
③ 尽可能的安装VL版本,如Windows XP VL、Windows Server 2003 VL,这样不需要激活。如果想测试Windows Server 2003 R2,可以使用Windows Server 2003 With SP1 VL盘安装,安装过程中使用Windows Server 2003 R2 VL的key即可以。
④ 通常在安装好的虚拟机中安装必备软件如WinRar、输入法等。安装VMware Tools。
⑤ 在安装好操作系统后,使用“SnapShot”功能做快照,以保留安装好的环境。在做实验之前,可以使用“Snapshot Manager”中的“Clone”功能,克隆一个链接,当不需要时,可以把“克隆”后的虚拟机删除。
⑥ 对于初学者来说,在创建虚拟机选择网上的时候,推荐使用第2项(NAT)。在创建虚拟硬盘时,最好选择“大”点(默认为8G),如可以创建73G、146G(Windows 2000、Windows Server 2003)或者80G、160G、200G(Windows XP),如果安装Windows 98、Windows ME,创建30G硬盘即可。
⑦ 合理分配虚拟机的内存,通常:Windows 98/64M,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Windows XP/96到128M,Windows 2000 Server、Windows Server 2003/128M到256M,如果Windows 2000 Server安装SQL等,适当增加。
如果主机内存在1G以上,则可以设置的大些,如创建 512M, 实际上VMware Workstation并不用这么多。在1个2G内存主机(系统Windows XP)、同时开两个Windows Server 2003(系统安装Exchange,各512M)和1个Windows XP(256M),实际上主机内存大约760M左右,最大不超过960M。
⑧ 使用ISO光盘镜像安装操作系统。
⑨ 在需要组建网络时,推荐使用Team功能,并充分使用Team中的LAN Segments功能。
⑩ 当管理的虚拟机很多的时候,在“收藏夹”中创建 文件夹,管理虚拟机。并且在每个虚拟机中的“Notes”中,随时写下每个虚拟机的状态。
修改VMnet1、VMnet8虚拟网卡的网段,如修改VMnet1为192.168.10.0,修改VMnet8为192.168.80.0,每次在重装虚拟机时,都设置一下。这样在使用虚拟机的时候,不需要修改虚拟机中的网卡地址。
在虚拟机中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最好有统一的命名规范,如VM5-WIN98、VM5-WXPPRO、VM5-W2KPRO、VM5-W2KSER、VM5-W2K3STD、VM5-W2K3ENT、VM5-W2K3R2等。
为虚拟机设置统一的密码,如设置为admin等。

摘抄于虚拟机之家
为以后在坛里和我一样查资料的新手提供一些参考,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ls的这信息至少是5年前的了吧,VMware现在都7点几了,不知道是不是到8了...

虚拟机就是个软件,安装了再在里面装系统就行了,很简单的,几乎可以不用教程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差不多了,反正很老了,不过我感觉有些方面还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
我用的VM
VirtualPC是要看CPU是否支持吧

网友:
t4500不支持VT,随便玩吧,推荐精简的VM

楼主:
嘿嘿,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我是安装双系统XP,UBUNTU10.10,利用ubuntu里面KVM启动XP,再远程桌面连接XP.就是XP的USB支持有点问题,不能玩大型3D游戏。KVM效率不错。

楼主:
vmware 版本介绍(转)

虚拟化技术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方面虚拟化技术可以大大方便开发人员,包括学习(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到运行在Windows中的Linux时的惊讶,后来才知道是用了VMware,然后自己学习Linux时也是用了这一方法),搭建开发、测试环境,以及部署等等,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企业中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减少浪费,提高投资回报比,自然会受到企业的欢迎。VMware公司在这一领域是领头羊,她有一系列的针对不同应用场景、规模的产品,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区分如下:
VMware Player:只能运行虚拟机,不能创建虚拟机。免费的
VMware Workstation:针对桌面用户的产品,可以创建和运行虚拟机,只能在本机操作。收费的。
VMware Server(VMware-GSX-Server ):针对企业用户的初级产品,可以创建和运行虚拟机,可以通过Web来操作。免费的。
VMware ESX Server:针对企业用户的高级产品,可以创建和运行虚拟机。价格昂贵。它和VMware Server的区别在于,VMware Server只能寄居于另一个操作系统中(称为Host OS,下面将进一步讲述),然后再在VMware Server内部创建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称为Guest OS),这样所有的操作都要经过Host OS,再加上Host OS本身也要消耗大量的系统资源,因此效率就不高;而VMware ESX Server不需要Host OS,它自带一个非常简洁高效的OS层,专门为虚拟机服务,因此效率极高。

VMware Server功能相当强,竟然是免费的,真让人感叹“天下还是有免费的午餐的”。要得到VMware Server,就需要去www.vmware.com注_册一个帐号并下载。安装时需要输入序列号,而这个序列号是只有注_册了才有的,所以必须注_册一个帐号。VMware Server有Windows版本和Linux版本,我下载的是Windows版本。
安装VMware Server

VMware Server的安装非常简单,和普通的程序一样,直接双击安装文件运行即可,然后跟着向导一步步下去,中间输入序列号就行了,并指定Web服务器的端口就行了,缺省http是8222,https是8333。

安装完成后系统中多了以下进程:
tomcat6.exe:很熟悉的东东,VMware Server使用它来做Web服务器。
vmnat.exe:用于NAT网络的进程(关于VMware中的网络相关,下面会有进一步说明)
vmware-hostd.exe:用于Host网络的进程
vmnetdhcp.exe:DHCP服务,用于NAT和Host网络的情况
vmware-authd.exe:认证和授权进程
vmware-remotemks.exe:不知道什么用
vmware-vmrc.exe:不知道什么用
在创建了虚拟机并启动后,还会有个vmware-vmx.exe,这就是真正的虚拟机进程
此外,还在系统中安装了3个虚拟网卡,用于本机(下面所说的Host OS)和虚拟机(下面所说的Guest OS)之间的网络访问。
Host Only:这个最简单,虚拟机只能和Host有网络链接,进行通讯
Bridged:桥接模式,通过Host作桥,直接连到外面网络,在外面网络看来,虚拟机和Host这两个机器是独立的,具有同等地位的机器。通常企业中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虚拟机就直接连到企业的局域网,通过企业的DHCP或者网络管理员配置,得到一个和Host机器同等地位的IP地址。
NAT:网络地址转换,这是网络中的概念了,虚拟机有一个内部的IP地址,一般都是192.168.x.x这种,当虚拟机发出网络请求时,经过Host机发出,外部网络看来就完全是Host这台机器发出的请求。像在家里通过ADSL上网,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上,类似于建立一个自己的局域网。
安装完后就可以通过https://hostname:8333/来访问了,然后输入登录名和密码,该登录名和密码就是操作系统的用户名密码(这一点和其他通过Web界面来管理的应用倒是不同)。
Host OS和Guest OS
这两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Host OS就是安装VMware Server软件的操作系统,上面说VMware Server有Windows版本和Linux版本,这就是指她能安装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上,也就是指Host OS。装好VMware Server后,在其内部就可以创建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上安装操作系统,这里的操作系统就是Guest OS了。VMware Server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操作系统,基本上目前所有主流的操作系统都支持,包括Windows, Linux, Unix, Mac OS等等。
创建虚拟机
通过链接https://hostname:8333/,就连接到了称为VI Web Access的Web页面,通过这个界面就可以完成对虚拟机的管理,因此完全可以从远程来访问她,这是VMware Server和VMware Workstation的最大区别。在这个界面的右上角有“Help”,可以查看联机帮助,里面有关于VMware Server方方面面的信息。

点击创建虚拟机的链接后,就弹出了创建向导。首先要指定名字和所要安装的操作系统类型,然后就跟买电脑一样,一步一步指定有哪些硬件了。首先是内存,最好不要超过Host OS的可用内存,否则就等着频繁的读硬盘吧;然后是硬盘,其实最后创建出来就是Host OS上的一个(或多个)文件,最好指定的大一点,指定20g也不会一下就分配20g给你,而是按需分配的,除非选中了下面的一个选项:“一次分配所有的硬盘”;然后是网络,选择是Bridged还是NAT的还是Host-only的。 之后是光驱,这里可以直接使用Host OS的物理光驱,也可以指定一个ISO文件来作为光驱。下来是软驱,现在没人用软驱了吧,选择不安装。最后是USB控制器,装上。这就全部完成了,一台电脑就组装好了。创建好后还可以修改内存大小来进行调整,不过似乎不能修改硬盘大小了(VMware Workstation则可以修改),所以在开始分配的时候需要规划好。

之后就是安装操作系统了。插入安装盘,从VI Web Access中启动虚拟机,虚拟机就会自动读到光盘并引导了。不过因为是通过Web安装,第一次需要安装一个VMware Remote Console Plug-in,这是个浏览器的插件,目前的版本不兼容Firefox 3,所以只能装在IE上了。

装好插件,然后就是常规的装操作系统。装好后需要安装VMware Tools,包含了七七八八的一些组件,不过最主要的是虚拟机的驱动程序了,装了之后虚拟机的显示性能和鼠标性能都会改善很多。装的时候是从VI Web Access的虚拟机信息的“Summary”标签上,只需要一次点击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之后就可以像使用普通电脑一样来进行各种操作了。

网友:
我直接把WIN7干掉,装了xp

楼主:
呵呵,最终决定用vmware workstation 7.1.3版,正在下载中·········

网友:
VMware 网络功能相对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看过你的帖子,很牛,你应该玩VMware很久了吧!

网友:
VirtualBox的无缝模式 (原文件名:virtualbox.jpg)

网友:
VMware 也可以的, 当前版本: 7.1.2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的确看到有的玩家说VirtualBox比较好用些,不过还是VMware容易入门些,教程也多!

回复 网友E:
呵呵,不知道你有什么比较好的教程、资料推荐吗?或者论坛之类的,我目前有注_册的相关论坛就是虚拟之家,但是那里面的资料都好老,没有更新!

楼主:
虚拟机vmware安装及使用详细图解教程
来源: wxiu.com 时间: 2009-07-27 作者: 收集

  本文为vmware虚拟机安装及使用详细图解教程。希望对刚接触虚拟机的朋友有所帮助。(虚拟机 虚拟机图解教程 虚拟机教程 vmware vmware教程)

  VMware是VMware公司出品的一个多系统安装软件。利用它,你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将硬盘和内存的一部分拿出来虚拟出若干台机器,每台机器可以运行 单独的操作系统而互不干扰,这些“新”机器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CMOS、硬盘和操作系统,你可以像使用普通机器一样对它们进行分区、格式化、安装系统和应 用软件等操作,所有的这些操作都是一个虚拟的过程不会对真实的主机造成影响,还可以将这几个操作系统联成一个网络。

  在提问区经常 能看到网友们讨论操作系统安装和使用的问题,前段时间论坛的一位网友软驱坏了,非常想将XP下制作的启动盘刻在光盘上,让我帮他作个简单的ISO,发到对 方邮箱之前我在VMware 上试了试免得报废他的盘片,还有的网友下载的N合一的操作系统打开后发现和网页中介绍的内容不一致,刻盘之前拿捏不准,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事先在 VMware Workstation下安装的虚拟操作系统下试一试。

  还有的朋友想搭建家庭局域网实现多机共享上网,想当黑客的 为找寻“肉鸡”而苦恼,其实这些也都可以借助VMware Workstation来练练手,不过这些都属于VMware Workstation下较为高级的使用技巧,不是我这个普通用户今天讨论的范围,我这个帖子是写给第一次使用虚拟机的朋友看的,好了,废话少说进入正题 吧。

  一、安装VMware Workstation。

  1、双击安装程序后来到VMware Workstation安装向导界面。

  0)

  2、选中“是的,我同意……”

  0)

  3、我选择将VMware Workstation安装在默认的路径下。

  0)

  4、确定无误后单击“Install”。

  0)

  5、安装ing……

  0)

  6、如果主机操作系统开启了光驱自动运行功能,安装向导_弹出提示框提示光驱的自动运行功能将影响虚拟机的使用询问是否要关闭此项功能,选择“是”关闭掉主机的此项功能。

  0)

  7、安装继续ing……

  0)

  8、在安装虚拟网卡驱动时,系统会弹出提示告诉你正在安装的软件没有通过微软的徽标测试,不必理睬选择“仍然继续”。(忘记截图,sorry^_^)。

  安装完毕时向导_弹出提示询问是否对以前安装过的老版本的VMware Workstation进行搜索,如果第一次安装VMware Workstation请选择“NO”。

  0)

  9、安装完成。

  0)

  10、重启计算机。

  0)

  11、如果你安装的是原版的VMware Workstation并且不喜欢E文界面可以使用汉化补丁。

  0)

  12、填写用户名等信息。

  0)

  13、选择“全部”。

  0)

  14、安装汉化补丁完成后准备一个可用的序列号或算号器进行注_册,注意序列号和算号器对应的版本要看清哦。

  0)

  15、在VMware Workstation的菜单栏依次展开帮助-输入序列号,在下面出现的窗口内填写注_册信息。

  0)

  16、注_册完毕重新打开VMware Workstation帮助-关于看看是不限期使用的哦,爽吧~

 抠图太麻烦了,直接上链接吧···http://article.wxiu.com/yyrj/other/200907/27-6138.html
  菜菜们可以先预览一下,应对不时之需!呵呵
  不过作者的版本好老呀,4.0.5版

版本号 (原文件名:14292515.jpg)
-----------------------------------------
PS修改原因:版本号

网友:
成体系的教程我也没有, 不过总的概括下来的基本操作就是:

1.安装VMware
1.0 推荐用官方原版的.然后选择版本, 一般个人研究用VMware Player 也差不多了, Workstation 更好.
1.1 对虚拟机稍微了解一下:虚拟机的硬件: 主要的CPU和内存是瓜分主机的, 所以要求主机性能要好一点. 虚拟硬盘抽象成磁盘上的一个文件. 你就把那个文件视作一块硬盘. 其他的硬件是虚拟机固定的, 一般是不能更改的 (除非用特殊手段,这是后话)
1.2 虚拟机和沙盒类的软件是不一样的.

2.给添加一个虚拟机
2.0 就想象成去电脑城配个机子,选硬盘大小,内存大小, 要不要网卡 声卡 串口等等,
2.1 刚添加的虚拟机运行是没有东西的, 好比新配的电脑没装系统一样, 所以接下来要装系统, 一般情况下步骤和真机安装一样.
2.2 装完系统后安装 VMware Tools, 这个东西要装.

3.虚拟机操作
3.0 我一般喜欢 给虚拟机做个快照 (Snapshot), 这样很方便的回到"拍快照"的时候, 测试软件很有用.
3.1 共享文件: 方便主机和虚拟机之间的文件交换, 其实安装 VMware Tools 之后直接能拖进去, 不过直接拖的时候耗时耗空间, 因为他是先从主机->主机临时目录->虚拟机临时目录->虚拟机目标目录,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次进度条, 而共享则更方便,快捷. 例如用快照, 恢复快照后, 共享目录的东西还在(因为是在主机里的), 而拖进虚拟机的东西因为还原了都没有了
3.2 虚拟网络: 这一块很复杂... 如果你有路由器, 那么桥接模式比较方便, 如果你是ADSL拨号只有一个IP,那么NAT比较方便, 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和网上的说法可能不太一样
3.3 虚拟机的3D性能,也就是能不能玩3D游戏? 很可惜, 就算主机上的显卡牛上天, 虚拟机里的显卡都是, 最多通过修改配置文件加点显存.
3.4 Unity 模式, 上面帖子里地图有的
3.5 虚拟磁盘的挂载. 直接将虚拟机的硬盘挂到主机中, 直接能在我的电脑里像操作分区一样

-----
暂时想到这么些, 以后想到再补充. 其实上面很多东西是比较简介了,讲了等于没讲, 有些甚至有歧义的, 因为有些东西一两句话真是讲不清楚的...遇到哪里不懂, 就按 F1...

网友:
说道F1 我纠正一下: 成体系的教程就是他, 网上好多文章东抄抄西抄抄源头都是 F1

网友:
现在的工具软件越来越大,安装很麻烦

我的处理办法是:
一个工具软件单独使用一个vm系统,这样重装系统或更换电脑时基本都不用重装(像QuartusII已经是06年安装的了)
缺点是占用硬盘空间
现在只有一些常用的小工具,才安装在实际的win7系统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谢谢你的经验之谈,我会一步一步来的,至于你说的用共享文件夹,我肯定会听取你的建议
,毕竟比较快,省时省空间!

网友:
感觉虚拟机没啥好学的,除了界面不同,功能基本上都一个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它可是个很好的试验环境呀,首先环境不熟悉的话怎么做实验呢,呵呵,会问题越来越多,然后挂的很惨的!

网友:
虚拟机的主机和宿机的OS要不一样才有用途,在windows里面装windows的最大好处就是占用了不少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