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reertos队列问题

楼主(2011-03-22):
freertos的创建队列里的 xQueueTask  = xQueueCreate(8,sizeof(xxx));这个8,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8就是你自己要创建的队列单元数,每个队列单元的容量字节数就是sizeof(xxx)。你可以根据你的应用需要可以10个8个的。注意哦:xQueue的接收、发送都是‘拷贝’的,每个队列单元的字节数大的话,拷贝就很耗时间的,这种情况下,使用指针作为队列单元就有优势了。

楼主:
我知道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