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1302在DSP里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1-03-22):
先前在网上找了些51单片机驱动DS1302的程序改了下,调试后发现跑是能跑,但是一开始就读不到数据,后来在更改寄存器值的时候加了延时,能读到数据了,但是读不正常,写也就不知道写没写进去了……

另外在找程序时发现,关于下降沿、上升沿时读写数据,大家看看这代码对不对
for(i=8; i>0; i--)//write
        {
                DS1302_CLK = 0;
                DELAY_US(5);
                DS1302_IO = ACC&0x01;
                DELAY_US(5);
                DS1302_CLK = 1;
                DELAY_US(5);
                ACC >>= 1;
        }
for(i=8; i>0; i--)//read
        {
                DS1302_CLK = 0;
                DELAY_US(5);
                j = DS1302_IO;
                j<<=i;
                ACC |=j         ;
                DS1302_CLK = 1;
                DELAY_US(5);
        }

楼主:
来位达人救我啊……

楼主:
找到代码了,这个论坛真是寒我心啊……
只是不明读写数据时为什么要这样来

设定初值时,初值为十六进制形式下的十进制数,然后用十进制转BCD的方法转为BCD写进1302,读出数据时,要把读出的BCD转为十进制数,得到的时间就是正常的,初值直接写十进制读到的数据就不对

网友:
你就寒吧,有都不给,能搞定DSP,这就搞不定了?还有脸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