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并口jtag下载线能不能给两线制(SBW)msp430 下载程序?

楼主(2011-03-22):
如题!可行吗?

楼主:
我看 TDO->RST, TCK->SBWTCK,VCC,GND, 用并口连出这四根线能否给具有SBW的msp430 单片机下载及调试程序,还是说只能usb接口的那两种仿真器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并口JTAG是4线方式,无两线制(SBW)方式。

楼主:
ddd!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