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晶振可以接两片CPLD么?

楼主(2011-03-22):
RT!
是否可以一个晶振的输出同时接两片CPLD的clk_in?驱动电流够么?
或是将晶振的输出接第一个CPLD的clk_in,在CPLD里直连到clk_out,接第二个CPLD的clk_in?
有人这么用过么?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thx!

网友:
有源晶振可以,我试过2个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源晶振可以,我试过2个单片机

谢谢。

网友:
可以,晶振输出用2个20欧左右的电阻分别接到CPLD的输入端,减小振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晶振输出用2个20欧左右的电阻分别接到cpld的输入端,减小振铃。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你最好看一下CPLD的输入阻抗,以及有源振荡器的输出驱动能力,然后配置隔离电阻。
如果担心不保险,可以考虑中间加两个7404反相器做隔离,并且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扇入扇出的问题

网友:
不用担心 有源晶振带三个都没问题 我带过3个EPM570 没出问题留个电阻位置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是有源晶振供两个EPM1270,留个电阻和一对引脚以备第二套方案,呵呵。

刚才在网上搜,看到一个人的blog讨论一个有源晶振驱动三个FPGA。
链接是: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4bc000100iwde.html
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