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NXP TEF6606!

楼主(2011-03-22):
大家好!
      本人现在想用NXP TEF6606做个收音机,找了不少资料,准备开始了,不知道哪位大侠做过,效果如何?网上说Si4730/31也不错,现在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
TEF6606 绝对比Si4730/31 好的

楼主:
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能具体说下吗?例如搜台灵敏度,编程难易等等

网友A:
这两种我都玩过。
首先,TEF6606的电压比较高,9V,体积比较大。FM的灵敏度肯定要比SI4730要高,但是AM很难整出效果的。
TEF6606是NXP为汽车打造的,抗干扰能力强,音质也没得说。SI4730采用数字处理方式,但是效果不尽人意。
TEF6606的驱动也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nxp网站没找到datasheet呢?

楼主:
4楼厉害啊,AM很难整出效果啥意思?是搜台不容易还是收听效果不好,杂音较重?

网友:
AM几乎很难搜到电台的,调试的时候要配合FM/AM信号发生器。AM在室内正常的情况下,能搜一两个太就很不错的。

楼主:
能否详细聊下,我QQ302582541,谢谢

网友:
AM信道带宽窄,调制方式决定自身抗干扰差,可是MW波段干扰最多,因此即使收音机很好,收到的也是性病肝炎广告,而且不太清晰,不过中波传的远,解调简单,还是有战略意义的

网友(2011-07-03):
有模块吗?

网友(2011-10-19):
问下,NXP TEF6606与SANYO的产品相比有什么优势?下面是SANYO 的框图

sanyo Tuner LV25750 框图 (原文件名:SANYO TUNER.JPG)

网友B(2012-07-21):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我都玩过。
首先,TEF6606的电压比较高,9V,体积比较大。FM的灵敏度肯定要比SI4730要高,但是AM很难 ...

你好,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麻烦你方便解答一下好吗?首先是TEF6606的写模式下需要寄存器地址依次是0,1,2,3,4吗?我在datasheet手册上只看到data byte;第二就是6606工作以后,能不能知道搜的台的频率是多少?可能有点简单,让你见笑了,希望你能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麻烦你方便解答一下好吗?首先是TEF6606的写模式下需要寄存器地址依次是0, ...

先写个本地的电台的频率进去看看,有声音出来的话,在去搞自动搜索吧。

网友A:
SANYO的也不错,只是外围相对复杂,期间多,硬件上调试起来复杂。NXP的现在是外部越来越少的期间。刚从原厂接了TEF6646的DEMO KIT,集成度很高。
NXP的汽车上专用的芯片的资料,没有开放出来,只有走代理或原厂,才拿得到,我拿个demo板子,签了一堆的N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YO的也不错,只是外围相对复杂,期间多,硬件上调试起来复杂。NXP的现在是外部越来越少的期间。刚从原厂 ...

我就是想用TEF6606做个东西,没有十分专业的去接触车载这一块。。谢谢你的指点。另外我还想咨询下 可不可以把AM调制去掉,只是做一下FM调频。我看你上面说好像它的AM效果也并不是很好。

网友A:
可以的,TEF6606基本上AM很少有人用,AM那块电路不用就可以了。我这里有TEF6606的模块,别人做好的,直接用就行,要的话送个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TEF6606基本上AM很少有人用,AM那块电路不用就可以了。我这里有TEF6606的模块,别人做好的,直接用 ...

谢谢你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ANYO的也不错,只是外围相对复杂,期间多,硬件上调试起来复杂。NXP的现在是外部越来越少的期间。刚从原厂 ...

老兄您好!可否分享一下TEF6646的datasheet?用来学习一下;感谢!dxhdtv@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兄您好!可否分享一下TEF6646的datasheet?用来学习一下;感谢!

签了NDA的,不能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签了NDA的,不能发啊!

可否截图看看参数啊?例如:FM灵敏度;选择性;IP3;

网友(2013-05-13):
你好,我也相弄下TEF6621或是TEF6606的收音,能不能把你的IIC部分给我看看,317954991@qq.com 谢谢,

网友(2013-11-29):
请教一下有没有做成成品的,大批量出货的,抗干扰能力强的,车载使用的收音机模块?

网友:
你好,公司现在想做个汽车的收音机模块,我想选用TEF664X,不知性能和音质怎么样?你是哪经销商还是原厂拿到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YO的也不错,只是外围相对复杂,期间多,硬件上调试起来复杂。NXP的现在是外部越来越少的期间。刚从原厂 ...

你好,你是找哪家供应商的?我找广州的周立功,说没有推过TEF664X这款芯片,叫我找别家

网友D:
用TEA5765一类的模块也行啊,使用简单,不用自己做硬件,直接做程序就行了。国内也有类似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TEA5765一类的模块也行啊,使用简单,不用自己做硬件,直接做程序就行了。国内也有类似的模块 ...

我做是的汽车上的收音产品,要求比较高,你说的TEA5765可能满足不了

网友D:
汽车上的TEA5765确实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汽车上的TEA5765确实不行了

想找下flyforyou85这位大侠,问下供应商的事情 ,但是这个帖子好久,你知道如何联系到他吗?

网友:
抱歉,不知道。量大直接找代理或原厂

网友A(2014-01-08):
引用 网友E:
想找下flyforyou85这位大侠,问下供应商的事情 ,但是这个帖子好久,你知道如何联系到他吗? ...

不是大侠,多交流。最近一直忙着出差,没时间逛摊子。
关于这个车载收音机,想做好不容易,有2个选择供你参考:

1、SILICON SI476X 在SI495X的基础上,动态效果有改善,也就是 多径干扰有提高,价格12RMB左右。
2、NXP  TEF664X的,高性能价格就贵了,我的板子已经调试出声了,可以收10个台左右,有空PCB。
3、我们的TEF6659  也OK了,效果不错。过段时间就有成品板。

网友C(2014-07-29):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侠,多交流。最近一直忙着出差,没时间逛摊子。
关于这个车载收音机,想做好不容易,有2个选择供你 ...

你们的产品量产了吗?怎么购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产品量产了吗?怎么购买

这个板子我有些剩余了,要玩我可以送几块板子给你玩我呢。
这个模块集成到板子上去了,没有做成模块、

网友:
不如直接买ALPS的 收音模块 搞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YO的也不错,只是外围相对复杂,期间多,硬件上调试起来复杂。NXP的现在是外部越来越少的期间。刚从原厂 ...

你是做汽车音响的吧?经验很丰富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有些剩余了,要玩我可以送几块板子给你玩我呢。
这个模块集成到板子上去了,没有做成模块、 ...

老兄你好!我想要这几块板子;怎样才能收到你的收音板子?是TEF6646的吧?我是深圳宝安西乡的,非常感谢啊!!!

网友A:
是6644的,你给个地址,我把PCB邮寄给你,邮费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6644的,你给个地址,我把PCB邮寄给你,邮费自理

老兄你好!请问这个TEF6644的PCB是空板的还是带这个IC的啊;如果是带TEF6644 这个芯片的还可以玩一下,如果不带的话我也不知道 到哪里可以买这个IC安装上去;我问过很多地方都说没有,包括淘宝上挂有的店铺;
这样吧,如果PCB是带这个IC的就寄过来玩玩,邮费我来付;如果就是空的PCB就暂时不要寄了,我的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 河西二坊 164号 电话:一三六七 0 1279 四三  卫先生;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