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能为read 和written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1-03-22):
内存不能为read 和written的解决方案
内存不能为read 和written的解决方案,一般可以这样解决!
[1]开始-运行- 输入cmd-- 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下面命令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2]在开始运行中输入:      regsvr32 jscript.dll [3]regsvr32 vbscript.dll [4] 删空C:\WINDOWS\Prefetch下文件,[5]重设一下虚拟内存 【6】请打开系统盘下\WINDOWS\Prefetch 删除里面的所以PF文件即可

网友:
这个... 总的意思是访问了不该他访问的东西, 原因很多但不外乎两方面方面原因, 而且大多数是不可再现的随机性问题:
1.硬件问题: 内存硬件上有接触不良,或电压不稳,干扰 等等 可能性较小
2.软件问题:
2.1 系统文件出错, 那么可以用楼主的几个命令: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 重新把System32里的dll挨个注_册个遍
  regsvr32 jscript.dll, regsvr32 vbscript.dll -- 注_册两个dll
2.2 软件本身编写的不完善 也就是所谓的 BUG , 这个是占大多数.

网友:
我的ACROBAT READER常出这种错

网友:
试试吧,在几台机器上都试过有效的。

网友:
这个要试试

网友(2011-11-16):
个人觉得最好安装安装版的系统会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