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8配置其它口的DDRxn会影响到USART口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马老师你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配置其它的I/O口会让M8的PD1(TXD)口电压变低了,造成USART通信失败。
            PORTC &= ~((1<<PC5)|(1<<PC4));
        DDRC  |= (1<<PC5)|(1<<PC4);
        PORTB &= ~((1<<PB1)|(1<<PB0));
        DDRB  |= ((1<<PB1)|(1<<PB0));
    上面这4个口外面接的是74HC573,电流肯定是不大的,可是只要有DDRC和DDRB这两句,PD1(TXD)就从5V变成2.4V了。

    还有SPI的初始化程序里的一句,SPI口外接的是华邦的dataflash w25x40a:
        DDRB |= (1<<MOSI)|(1<<SCK)|(1<<SS);
    也会PD1(TXD)就从5V变成2.4V。
    w25x40a的SPI读写程序是测试过的,没问题,只是加上SPI程序会影响USART通信。
请马老师帮忙解决一下,麻烦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我在玩M128的时候也遇到其它口被拉低的情况。

网友:
问题不会是由于PB、PC的设置产生的,因为与PD口无关,查看其它方面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