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电源线载波

楼主(2011-03-22):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仪表,要用到电源线载波。也就是只有两个线,既要给模块供电,也要进行数据通讯。小弟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请高手指点,有相关的芯片来实现吗?

电压源的话大概十几二十几伏,电流源的话大概20mA。

网友:
找成品的电源载波模块。透明传输。

楼主:
我们这个产品对成本比较敏感,用现成的成品不太可行。

网友:
电力线通信的片子有PL3106 ,通信速率是500bps,不过电源也是要自己供的

网友:
幻像供电。。。

网友:
MOTOROLA 200M兆IPTV//iTV电力猫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324699573&ali_refid=a3_420520_1007:1102276099:6:%B5%E7%C1%A6%CF%DF:34253c2588b80a67841fd7846f46c92c&ali_trackid=1_34253c2588b80a67841fd7846f46c92c

网友:
画了一个半双工通信的,不知道是否符合楼主的要求。。。

输入输出均为TTL电平,同时只能单向传数据

水平有限,画得太繁杂了,期待楼下高手有更简单的~

另注:DATA_IN空闲时必须为低电平

网友:
我把仿真文件发在仿真板块吧。。

楼主:
自己搭的电路在原理上可能行的通,不过要实现高的稳定性可能有点困难。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芯片。

网友:
宽带 的电力猫 拆开耦合到电力线上的信号改到耦合到电源上就行了 200M 都可以。

楼主:
HART谁用过?
这个技术貌似可以。只不过电源得是电流源。

网友(2011-06-21):
电源线载波,从仿真图中看还可以,没有实际搭建过

电源线载波电路图 (原文件名:电源线载波.JPG)

网友:
MPC201,车用级的

网友:
楼主传输距离有要求吗?如果通讯距离长的话20mA的电流有点小啊。国内电网的干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去http://www.autoage.net/forum/index.asp?boardid=24&page= 都是讨论低压电力线载波的

网友(2013-07-26):
13楼的,12v不需要串一个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