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楼主(2011-03-22):
输出4到20MA的变送器 三线制的正 负 信号 如何该成2线的 一根正一根信号线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改动很大

网友:
在供电的电源线上的电流当反馈量,就可以变两线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动很大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谢谢啦

网友:
三线改两线基本不可能,两线该三线倒是可以的。呵呵。

网友:
www.mcufan.com有相关帖子,去看看吧。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2楼】t2397362

可是低于4MA 电路能工作的起来吗 输出端是三极管 我在电源和集电极间加个限流电阻可行不

网友(2011-05-10):
电源线上可以有电流信号 要求变送器的功耗非常低

网友(2011-07-07):
如果你的三线制的变送器正负之间的电流已经大于或等于了4mA,那就没法改两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