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距离只能达到5米,试了不少方法无效,厚言求加 PA 放大电路

楼主(2011-03-22):
24L01距离只能达到5米,试了不少方法无效,厚言求加 PA 放大电路

网友:
确认输出了0dbm,确认天线匹配了,距离一定能达到40米,不用加PA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软件里我已经选择了0dbm,不知道天线是否匹配了,没有频谱分析仪,也没有网络分析仪等高级仪器,有没有土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回答,软件里我已经选择了0dbm,不知道天线是否匹配了,没有频谱分析仪,也没有网络分析仪等高级仪器,有没有土办法?

频谱分析仪  怎么分析?

我们有,可惜不会用

楼主:
就是发射时,天线口输出的频率,谐波等,可以看出模拟部分是否工作在最佳状态,我也没用过这个东西,普通数字示波器也有FFT功能,可惜频率太低了,像2.4Ghz的频率仪器应该非常贵吧

网友:
2.4G频率高,波长短,天线要求精度就高。PCB天线不仅长度影响谐振点,铜箔上的阻焊层、PCB基板材质都会改变振子的缩短率,从而改变谐振点。
如果是PCB天线,想了一个办法你可以试试。从根部切开PCB上的铜箔天线,切口要有几毫米以上的长度。剪32毫米长的铜线焊在射频输出端根部,试验距离,剪短一点再试验,直到距离最大。

网友:
从IC输出脚接一只螺旋弹簧,再一点一点剪短。直到最佳距离。
螺旋天线指向性强,发射效果好。同样的输出功率,接收距离会增加数倍。

网友:
弄个5公分的导线,一点点剪短。我的无线AP就是这样弄的,居然可以穿两层墙。

网友:
如果有频谱分析仪 可以在频谱分析仪上面加一个小天线,然后把芯片置为连续发射单频状态,然后在频谱仪上找出这个频率 标记出大小;固定调试板子位置,在天线上面贴铜箔,仔细试验看看信号有没有增强,如果有增加可以再次制版时按照铜箔位置大小调整pcb;如果增加无效 可以相应的用刀子变短天线,同时注意频谱强度 然后找到合适长度,找到合适长度后还可以再次贴铜箔的方法 看看有没有更高的表现。
   如果是螺旋天线就更容易了多做几个螺旋试验就是了。如果没有频谱仪可以使用2块板子 做个小程序 读出信号强度(这个芯片估计有这个功能吧)同样方法调试。
   还有2.4g 频率较高 可以做个耦合器做个简易的驻波仪。耦合器可以用pcb 自己做也可以买现成的,现在移动通讯用的耦合器很便宜。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谢谢!

网友:
挂一小块肉到裸露的天线上效果也不错。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只有5、6米的样子……很愁人啊

网友:
测试距离的时候,说说你的nRF24L01的通讯速率是多少? 通讯速率越大,误码率越高,你这样测试出来的通讯距离也就越短了。

软件上是否有对误码重传的机制?假如程序加上这个机制的话,一般来说,实际使用的通讯距离会提高一些。

网友:
以前用过一个PA+LNA,瑞迪科的。叫RDAT212.

网友:
PS:我也是因为天线的问题,后来改用了笔记本WLAN的天线,效果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认输出了0dbm,确认天线匹配了,距离一定能达到40米,不用加pa
接收机有没有LNA如果没有能做到这么远真是大牛人

网友:
需要加PA么?2.4G的我可以弄

要多少瓦的?

嘿嘿,开玩笑

网友:
试过一次用CC1100发射端没加天线时也只有几米,加了天线后就几十米了

楼主:
1:通信速率是2M,软件应该没问题,最大功率输出
2:有自动重发功能
3:有实时要求,所以,选了高速率,并且选了最短3字节地址,2字节数据
4:必需要在键按下开始到接收解码并做出反应,这段时间最好在1MS之内,软件我已经最优化了.
5:短距离可以做到1MS,但稍微一拉长距离,信号质量就迅速变差,应该是自动重发好几次才成功的,但通信延时时间已经不符合要求了.
6:如果不要求实时接收的话,距离可以达到10M左右
7:我的问题肯定是天线问题,还有(我电感换成了线绕高频电感距离也有所增加),我会再想办法的,谢谢各位群策群力.

网友:
是天线的问题,匹配没有做好啊。距离在空旷的地方有个50米左右的,在室内10米左右应该有的。

网友:
24L01的确距离上是不给力

网友:
都是好办法,mark

网友:
Mark,剪刀匹配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