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无聊,拿1602做个电脑监视器,显示CPU温度和CPU使用率

楼主(2011-03-22):
白天无聊得焊接数字电路(闪闪灯),晚上抓紧时间看C++(二级),看到桌子上有一块用学校的钱报销来的1602,想想应该可以做点什么。几年前《无线电》杂志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温正伟的文章,讲的是用AT89C2051做电脑的温度监视器,用DS18B20做探头,但这个东西只适合台式机,我最近换了笔记本,总不能把DS18B20塞到笔记本里吧?有时候玩游戏听到风扇呼呼地转,也不知道CPU的温度如何。看看1602,再看看我的笔记本,心里有了计较。
先来两张图片:

没错,用1602显示CPU温度和CPU使用率,为了图省事,用了USB转串口,沁恒的方案,上位机是用VB写的(我的VB二级笔试85,上机满分)。代码没做优化,反正能用。有部分是抄来的(天下代码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还请见谅!
在此感谢小乙哥chaos同学无偿提供51实验板一块,因为我的51开发板没有排针,无法接1602。

电路很简单,看代码定义就可以。单片机为STC89C52RC,晶振频率为11.0592。好啦,有兴趣练手的同学可以仿制一个,过段时间我再做一个真正的USB2LCD出来,并加上上传下载速率等等。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熟方能生巧。

呼呼~~~穿越火线啦~~~看看CPU能烧到几度~~~从此不用鲁大师看温度了,还是自己做的东西贴心~~~

网友:
哈哈哈哈,不知道软件模拟与真实误差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哈,不知道软件模拟与真实误差多少

我要是楼主看了你的回帖会拿脑袋撞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一楼就是小乙哥chaos,51实验板是他借给我的,我还得感谢他

网友:
最近在学VC,也想搞个像楼主这样的东东出来!

网友:
楼主温度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记号~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其实有和楼上同样的问题,刚刚楼主没有具体解答,或者小乙哥才疏学浅没能参透其中的内涵

网友:
台式机还用18B20就不对了……
正解是直接挂在主板的SMBus接口上(也就是个阉割版I2C总线),CPU温度,电源电压,风扇转速都能取到,笔记本的话可以试试挂在电池接口上。

网友:
CPU使用率是怎么得到的,这个很难用你实验板上的IC获取吧,读取了PC端的监测软件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使用率是怎么得到的,这个很难用你实验板上的ic获取吧,读取了pc端的监测软件结果?
我想应该是PC端读取一切数据,然后传输给单片机显示的,不是单片机自己获取的!

网友:
在太平洋也见到这个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求地址

网友:
不错,下次做俺免费提供OLED屏给,做出来效果更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

网友:
VB的软件读取CPU温度和风扇转速,然后通过USB-232的模拟串口将数据发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通过1602显示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困难点主要是怎样让VB的软件获得温度和转速。

网友:
http://ssl.bulix.org/projects/lcd4linux/

网友(2012-06-10):
穿越火线》??我拿台式机AMD955打??cpu,还有那个蛋疼的原装风扇,简直就是涡扇发动机。

网友:
驱动+应用,这个有搞头。

网友:
PC读取数据,原来重点是上位机。

网友:
楼主强悍的啊,正在学C#,期待用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