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像供电-回转器 ISIS 仿真

楼主(2011-03-22):
这个幻像供电电路,核心部分就是回转器(实际上就是滤波器)
仿真的电路并不完整,可以自行添加供电端的电阻和电容,以便查看信号对供电端的影响,实际电路则是不需要的。
接收信号的处理也没画,方法比较多,可以用比较器(参考电压为线路电压)。

仿真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4688MIUSRW.zip(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幻像供电-回转器.zip)

网友:
什么是幻象供电?

楼主:
英文名叫 Simplex Powering

在电容话筒上十分常见,某些高档调音台上都有。

电路并非只适合音频,同样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上,只是某些参数要做改变。

网友:
转帖:

  所谓幻像供电,指通过信号线给远端的设备提供电源的供电方式,早期主要在音响系统中用于有源话筒(如驻极体话筒)、需要提供极化电压的话筒(如静电式话筒),后来在自动控制、网络设备、CATV、安防等领域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

  音响中的“幻像电源”,是在专业音响系统中常用的一种供电方式,它与一般电源供电的区别在于:常规供电方式,电源走电源专用线路,信号走信号专用线路;而用幻像电源供电时,不需要用专门的电源线,幻像电源提供的能量是借助音频信号线、与音频信号同时进行传送;所以,幻像供电方式与常规供电,所需要的连接线数量、以及与设备的接法均不同。幻像电源的电压有+48V(比较常见)、+24V、+18V、+12V等,具体多高由供电设备来决定,通常幻像电源并不能提供太多的能量,只适用于功耗较小的设备。

  也许你觉得不过就是省了两根电源线嘛,有必要这么做吗?以最常用到“幻像电源”的电容式话筒为例,不用幻像电源的话,每只话筒需要多接两根电源线,一个专业调音台有可能接驳十几只到几十只话筒,此时多出来的就远远不止两根线了。采用幻像电源,系统的连接就简单多了,并且可靠性也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