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做BLDC位置伺服控制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1-03-22):
最近在搞BLDC驱动,打算用DSP+IR2130+NMOS的方案。
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做位置伺服的。贵点没关系,性能是关键。

网友:
轴上加上编码器。

楼主:
速度反馈必须要加编码器吗?我想用位置微分算出来。暂时未定编码器。

楼主:
DSP+IR2130+NMOS的方案,怎么样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样不准吧

网友:
最低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不用编码器速度的确不准。先做做看,不行在加

网友A:
不加编码器速度倒是可以稳的,只用120°驱动,关键我是用这种驱动方法最低速空载的时候只能到200rpm,就是不知道用SIN或者SVPWM能到多少?

网友:
终于发现个谈论伺服系统的主题!手上刚好有这个项目,用编码器的,很准确的定位,望多多交流。板子也刚绘好,可不知道怎样发上来!

网友:
我们之前就是用BLDC+编码器做伺服控制的,后来最近才了解到,因为BLDC本身结构和方波换向原理上的问题,伺服控制的精度不会很好,所以最近开始研究PMSM的FOC控制,跟BLDC结构很像,不过算法要麻烦很多,而且,不管是哪个,对于精确的伺服控制,高精度的编码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国内的电机来说,一般都还同时需要有基本的霍尔换向信号的,所以接线很多。。。。

楼主的硬件方案没什么问题,但是不要忽略了编码器和测速算法,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做到稳定在1RPM的水平,是不太好做到的
我们之前做过一台伺服驱动器,你可以看下我以前发的帖子

网友(2013-05-26):
引用 楼主:
速度反馈必须要加编码器吗?我想用位置微分算出来。暂时未定编码器。

速度反馈必须要加编码器吗?我想用位置微分算出来。暂时未定编码器

请教楼主   位置微分怎么解释 小白

网友:
你的指标要求是多少?定位精度?负载最大速度多少?

网友(2013-09-10):
不知道 楼主的位置伺服 做的怎么样了 能否请教个问题,BLDC  在两两导通3相六态的方式下  每一步如果60电角度  如果我加外部编码器 需要在30电角度位置定位 能实现吗,就是 定位是速度为零  这个转矩保持 怎么实现 总感觉有轻微的扰动 转矩就不能保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编码器速度倒是可以稳的,只用120°驱动,关键我是用这种驱动方法最低速空载的时候只能到200rpm,就是 ...

关于位置伺服  能否请教个问题,BLDC  在两两导通3相六态的方式下  每一步如果60电角度  如果我加外部编码器 需要在30电角度位置定位 能实现吗,还有就是 定位是速度为零  这个转矩保持 怎么实现 总感觉有轻微的扰动 转矩就不能保持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在实际做个东西,因为一般电机不会是一对极的,只要两对极以上30度定位就没问题的,就不需要加编码器了,如果加编码器,也是可以做的,能保证停在30度的位置,用位置pid调节就可以,

网友B(2014-03-1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在实际做个东西,因为一般电机不会是一对极的,只要两对极以上30度定位就没问题的,就不 ...

兄台你好,如果方波驱动外加码盘能做到码盘要求的定位精度吗

网友(2014-11-07):
引用 网友B:
兄台你好,如果方波驱动外加码盘能做到码盘要求的定位精度吗

肯定不能,方波驱动一次就60电角度了,不能达到码盘精度

网友:
软件比较难弄,硬件难度不大

网友(2015-01-27):
BLDC 和PMSM 不知道差多少  都可以用正弦波控制 ,精度当然不如步进电机了,需要减速器,不知道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