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H3割枪上下高度控制,求助高手

楼主(2011-03-22):
mach3中怎样实现割枪在运行中的上下控制?输入THC UP THC DOWNz轴并不动作,机器基本可以正常动作, 只差这一点了,求助,谢谢

网友:
thc 模式要插件和对应的硬件支持的。
要弧压调高或电容调高 有两种方式
1.把模拟量变数字量输入mach3 处理 然后mach3运算后自动调高。
2.外部控制器处理后 把升高/降低开关信号给 mach3 调高。
3.不通过mach3也可以 很多自动调高的控制器可以直接控制Z轴直流马达的了,也可以直接给Z轴步进驱动信号。

mach3 还可以检测火焰或等离子弧是否正常,用来控制暂停和启动的。

这些国外研究很多了,国内少或不太愿意公开。

我汉化过mach3 ,里面的东西比没有做过汉化的人知道多一点点。

网友:
楼上的有具体调高的资料么,共享下吧.这东西做火焰切割用的上.一直想搞明白电容调高的原理.

网友:
我需要的是弧压调高与电容调高两用的,因为我的机器是两用的,薄板用等离子,厚板用氧气,网上有不少,可惜都不满意,机械部分都有,只需要控制电路部分,愿意出1000元购买

网友(2012-01-01):
调高部分啊~,等离子的最好使用 等离子自己的接口板和附带的调高盒子,比较准确

lz问题这两天我也接触了一下,THC_ON启用时候 UP/DOWN 才会生效 或在主轴参数选择任何时候都有效

比较便利的用法是用来判断触底,这样就安全多了(想象的,没实际弄)

THC_ON时 要求输入的THC_ON 为ENABLE状态

网友:
附加资料:

这两天实际测试了这个事情 飞马特81的等离子+自带接口板

加外围电路可以实现调高功能,由于z使用了直流电机,执行停止指令后有一定延时性

总的来说可以自行完成这个功能,相关硬件我已经开始着手做了

网友:
飞马特的东西不错,就是随机附带的资料太少,一个继电器坏掉竟然告诉我要返厂,郁闷的售后
适合销售给大型厂矿,不适合给三无企业..与我缘尽~~~~~

网友:
等离子触底问题不好弄,

适合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控制,直流电机的方案 安全度不够

网友:
我也愿意出1000元买切割调高成熟部件,要求氧气与等离子两用的,

网友:
等我搞定就卖给你哦~
我4月还要改造一台现有的数控床,估计那时候会有配套东西一起出炉
毕竟最近这次应急改造发现了不少有待解决问题

网友:
关于两用问题...一个模块兼容两种模式还是很麻烦的

电容的对应火焰不错,无法兼容等离子
弧压只能用在等离子

那水刀用啥呢?那位了解说说

网友(2012-02-01):
水刀暂时没有人造,况且水刀的水流质量大,不分散,切割距离大点无所谓,至于氧气与等离子的调高系统最好跳出电容与弧压控制的圈子,想别的办法,比如超声波,金属感应,激光反射等方式,始终让割嘴与钢板保持固定距离即可,首选单片机加脉冲控制,搞好了就火柴盒大小东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