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哥求教烧录AT89S52问题:现在不开电源也显示烧录成功???

楼主(2011-03-23):
下载线是淘宝上买的USB口的,看不清是什么芯片的,说明上是支持AT89S52。S51和AVR全系列的。
板子是自己焊的洞洞板。板上就一最小系统和两块74154.当然还有开关。
下载软件用了两种,一种progisp166一种是AVR_fighter for USBASP
刚焊好先用从P1.0到GND连了一发光管,亮了。就想先操纵一下这个灯,不是最开始都这么搞的么?
用KEIL编了个简单的HEX,就开始烧录。可怎么也熄不了它。
一不小心把电源开关关了后点击“自动”它竟然也显示”Erase,Write Flash,Successfully done“当然实际上是没成功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换了AVR_fighter for USBASP也是一样的,关了电源也能读取芯片特征字。

实际上都没烧写进去。(发光管都没有熄,我把P1.0口从1到0都试了)

补充:如果把校验fLASH打上勾,两个软件都会报错:progisp166显示flash verify error at:0h
AVR_fighter for USBASP显示:
Flash地址:0x000000处,校验错误
*芯片编程终止*

请教高手,这是个什么原因啊?

我现在怀疑下载线上的MOSI与MOIS口是不是要和S52上的反过来接啊?
现在是下载线的MOSI接S52的MOSI。是不是有个什么收信口发信口的原因啊?

网友(2013-05-21):
我这俩个天也用到AT89S52的片子,去买了几片回来后用USBASP通过progisp下载。结果每一片都提示Flash verify error:0h,总之就是跟楼主碰到的问题一样。那位碰到过的高手帮帮我俩吧!

网友:
有的时候没电也是可以写flash的,因为每个IO口都通过一个二极管跟电源相连(本来是保护IO口用的),所以单片机可以通过IO口取到电,而下载线接着IO口,所以就有电了。

网友:
下载线的MOSI连接AT89S52芯片的SCK,下载线的SCK连接AT89S52芯片的MOSI,我原来没有调换程序也烧不进去

网友:
能付出识别字才能说明你的最小系统基本好的,很可能是你的最小系统没做好,代码根本就没有写进入

网友:
软 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