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2E 1Mpts 假的!!!被骗了

楼主(2011-03-23):
我觉得1Mpts 好像是假的,我已经将深度调整至最大,但是波形都严重变型?
(比太克 TDS220 还烂)

还有 LEVEL 也有点怪怪的,永远无法锁定波形,锁定失败率高达 90%

网友:
你才知道是假的啊,坛子里早就说过了,可能大概也就是二三十K左右,

网友:
哎,才发现...

网友:
虚标的产品

网友:
噢,原来这样啊,还想买呢,看来算了

网友:
不是假的,我以前试过,是有1M的,1102里1M存储深度时最高采样率只有500M,1052不清楚,使用1M存储深度时要手动选长存储,默认存储深度不是1M

网友:
我用安捷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假的,我以前试过,是有1m的,1102里1m存储深度时最高采样率只有500m,1052不清楚,使用1m存储深度时要手动选长存储,默认存储深度不是1m

我不是有说吗?调整过了,长存储比TDS-220(2.5K 通道) 还要烂.
我觉得 DS1052E 只有 1kpts

因该是 DS1052E 1Mpts 改 => DS1052E 1Mbpts (普源少写1个"b")

网友:
以我身边的情况来看,楼主这些问题都是使用和设置问题。尤其是同步问题,至今我还没有遇到不能锁波形的情况。

数字示波器的最迷惑人的地方就是总有人把它和数码相机比,以为是傻瓜型的。其实数字示波器只是功能比模拟示波器多,此外一点不比用模拟示波器简单。示波器的使用不管是高端还是底端,都是要技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我身边的情况来看,楼主这些问题都是使用和设置问题。尤其是同步问题,至今我还没有遇到不能锁波形的情况。
数字示波器的最迷惑人的地方就是总有人把它和数码相机比,以为是傻瓜型的。其实数字示波器只是功能比模拟示波器多,此外一点不比用模拟示波器简单。示波器的使用不管是高端还是底端,都是要技巧的。
真的吗?那么这张图怎么解释?(失败品吗?)

网友:
不是假的,我采集的波形数据用长存储保存,导入EXCLE,采样点是够的。
其实看看保存到U盘上的文件大小就知道了,用默认的设置采样文件只有几十k,用长存储采样的保存文件是1M多。
估计楼主没有用好,注意,只开一个通道测试,开两个通道就是平分最高采样率了,每个通道只有512k了。

网友:
我的除了一个旋钮失灵,其它还好。

网友:
普源的示波器我都懒得去测采样率了了,还是用tds1012吧

网友:
说这种话要有证据,上点你测试的波形图片一类的让大家看看,大家需要的是真相,

不然你就是个托

网友:
不干正事的黑都太多了

网友:
呵呵,真真假假,谁研究谁知道。

网友:
啊,我正在存钱买,目前只存到300零钱,纠结啊!!

网友(2011-04-23):
300零钱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模拟的、从一些电子研究所或学校退役的、八、九十年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假的,我采集的波形数据用长存储保存,导入excle,采样点是够的。
其实看看保存到u盘上的文件大小就知道了,用默认的设置采样文件只有几十k,用长存储采样的保存文件是1m多。
估计楼主没有用好,注意,只开一个通道测试,开两个通道就是平分最高采样率了,每个通道只有512k了。
原来普源是这样计算的....计算方式完全不对,太克的计算方式比较正确,照普源计算方式,那么太克随便一台都破 10M

网友:
存储深度,与采样率,采样时间,成正比关系的,估计你的设置问题。

网友:
楼主你不会用,要设置为长存储,默认是普通存储

网友:
设置过长存储,确实可以存很长时间。应该比泰克的存的时间长。默认是普通存储,要设置为长存储才存1M. 长存储下来波形不是很好,普通存储采样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