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做H桥无法驱动小电机

楼主(2011-03-23):
最近做了个小车,搭了个H桥,用的是NPN型管9013,可是搭好了却发现无法使用,9013的基极接的是S52的P2脚,且有10K的上拉电阻。

驱动H桥电源为9V电源,接通H桥,电机反无应,逐渐升高电压,到12V时,电机有震动,但不转,重新测试电路,无虚焊。

用万用表量基极电压为3.7V,于是在LM298上验证程序,发现LM298可工作驱动电机。

查下9013资料发现: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25V
                  集电极-基极电压 45V
                  发射极-基极电压 5V

可见设计应该在9013的应用范围,求解。

网友:
D3D4反接,Q1Q2换成PNP的,三极管基极要串电阻。

网友:
将D3、D4反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极已串电阻,为什么Q1,Q2要换成PNP的?

网友:
Q1和Q2的Vbe电压不够0.7V。两管子没有机会导通,要么换P管,要么加大基极的控制电压

网友:
所有管子截止的时候,电机两端电位为电源一半。假如电源是12V,那么电机两端就是6V了,你要Q1和Q2导通是不是要求B、E极压差大于0.7V呢,如此,B极电压要6.7V,你单片机的IO就5V,能导通吗?简单做法就是Q1和Q2换P管.但是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Q1和Q2不能有效截止。因此供电电压不能大于10V。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来回答

楼主:
原来如此,终于明白!
非常感谢楼上!

网友:
你二极管接的不对,假设你让Q1 和Q4导通,D3把电机左输入端的电压死死的锁在了0.7伏左右,能转就怪了。

网友:
试试这个图,正反转只需要用两个控制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知ls实际试验没有,貌似上面两个PNP都会导通。

楼主:
后来我把二极管都拆了,电机还不转,才意识到原来是管子用错了,8楼能解释下那个图吧?

网友:
8楼费电

网友:
8楼不一定费电 .  很巧妙的.
推理不出大漏洞.
但有适配条件,  不能违背.

就是管子饱和压降一定要低.  电机电流一定要小(还是启动电流).

也就是电机的启动电流一定不能使导通的管子的压降接近0.7V.

否则邻管就可能误通.造成上下管短路.

网友:
8楼的电路肯定能用,但千万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将两个控制端同时接高电平,否则四管全通,电路全毁。
我也来个类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知ls实际试验没有,貌似上面两个pnp都会导通。

启动时确实会有竞爭.   但主路明显权重,会优先.

严格来说,接通瞬间会不会轻微短路还难说.  用于低压玩具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8楼的电路肯定能用,但千万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将两个控制端同时接高电平,否则四管全通,电路全毁。
我也来个类似的:

引用图片

这个对角推动. 很完善.   我硬盘中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知ls实际试验没有,貌似上面两个pnp都会导通。

呵呵,当然试过。我发的图一般都是经过验证的,凭空捏造的一般我会注明可行性未知。
这个图只要两端不同时输入高电平就是最简单可靠的图。

网友:
看看上面这个你就懂了 大哥

楼主:
LS图非常明确!~

网友:
17楼的电路就是玩具遥控车上的电路,成熟的一塌糊涂

网友:
上图中的电路中如果用MCU驱动,要注意启动时/或复位时与8楼一样的上下管导通的问题。

网友:
8楼的图也有在产品中出现.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B:

大侠,你这个电路真巧妙,以前我都用了6个三极管

网友:
先按17楼的电路来

网友:
直接一个8脚L9110就是小电机的一个H桥,不过他不能刹车,变通使用反向制动来刹车吧

网友(2011-07-20):
楼主D3.D4接反了,还有H桥小心同侧上下管同时导通,注意设置死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好,看到你就让我想起了大学的我,,,,我大学凭借智能寻迹小车,拿了号几个奖。。。。
给你解决问题,首先用三极管搭H桥,不能用同种管子,至于为什么,很简单,就是会怕上下桥同时导通,怎么ban?
你可以使用对管,(对管:S8050与S8550等,就是仅仅是极性不同,但材料相同,中功率的可以使用B772与D882),用四个三极管做H桥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是单片机的高电平驱动能力有限,很有可能在上点一瞬间就烧桥了,说了这么多,我把我总结的H桥电路发给你吧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楼主(2011-08-29):
回复 网友D:

感谢32楼...

网友:
全部是N沟道的,要使用自举才能驱动

网友:
L9110简单实用不用担心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