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PS来控制小车的行进路径可行吗?

楼主(2011-03-23):
不知道GPS的最小分辨距离是多少,如果使用GPS来控制小车的行进可行吗?

网友:
不怕開到水溝就用吧!!

网友:
民用的精度15米。
凯立德的地图会问你:你是否在辅道上?
如果真有那么准,就不会分不清主道和辅道了。

楼主:
呵呵。。。那有什么较好的技术来控制小车高精度的行进。。。智能一点的。。。

网友:
大尺度上的路径可以靠GSP,精确的路径还要靠红外/超声测距之类的,否则靠GPS那15米的精度走不准

网友(2011-10-23):
GPS太粗糙。做不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