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内存混插的稳定性

楼主(2011-03-23):
不少朋友都为自己的爱机购买了新内存用于升级。不过此前许多用户电脑中内存规格是DDR2 533或DDR 667,容量一般为512MB×2。安装后混插的新旧内存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最后有的用户不得不舍弃老内存,笔者最近升级内存时就被这个问题困扰过,经过一番摸索后,终于得出一种很稳定的内存混插模式,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笔者所用的主板为精英945P-A V2,旧内存是DDR2 533 512MB×2,新内存为DDR2 800 1GB×2。因为主板支持4条内存,为了能继续使用原来的内存,笔者先用标准的双通道插法将新内存安装在第一双通道组,老内存安装在第二双通道组,安装确认后开机进BIOS后将内存频率调到533MHz后进系统,大约过了10分钟系统卡死、出现蓝屏,重启多次后情况依然。
  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老内存重新插回第一双通道组,新内存安装在第二双通道组,重启后问题解决,3GB内存能被正确识别。为了验证其稳定性,笔者先取消了系统的虚拟内存设置,然后运行大型的游戏软件对内存运行稳定性进行测验,整个过程中系统都没有出现卡死蓝屏的情况,升级成功。  总结:不同容量的同频(经降频处理)DDR2内存混插时,第一内存组(一般情况最靠近CPU插座的,可参看主板说明书)上最好放置容量较低的内存,否则很有可能出现蓝屏死机的现象。新旧内存因容量及固有频率的差异,在进行混插时极易产生各种问题,在实际操作中一定要注意同一内存通道组上的内存参数一致性(主板上有同色标志),避免因搭配不当而造成内存损坏。

网友:
速度被降低了,不如买两条2g的插上呢,现在都这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