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怎么实现交换机的功能

楼主(2011-03-23):
我有一台主机(PC),另有两个从机,现在想通过主机同时控制两个从机,各网线怎么接呢?路由怎么设置呢?大家帮帮忙

网友:
要实现交换机的功能,就关闭DHCP功能,然后把WAN口空余,第一个LAN口连接外网,其余的连从机。。。还有,这跟控制从机有关系么?

楼主:
我是空余了WAN,全部接在LAN口,DHCP不知道有没有关闭,只能ping通一个机器,怎么回事?只一台从机的时候可以ping通,如果再接一台,可以ping通,但原来那台就ping不通了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用的,用ADSL猫自动拨号,开DHCP,然后关闭路由器的DHCP,将路由的LAN0接到ADSL猫上,其他的在其他LAN口街上就可以用,还有,我用的时候觉得跟路由也有关系,用过水星和迅捷的路由,感觉水星的要稳定,用迅捷的时候经常各种各样的问题~

楼主:
我的各个设备的IP都是固定的,DHCP应该是起不了作用的。ADSL不是接在WAN上吗?如我以前试过按你那样接,多个电脑只有一个能拨号,不过和这个无关。楼上,如果按你那样接的话,各个LAN口上的设备能互相访问吗?

网友:
DHCP又没啥关系,只要保证几台机器IP在同一网段内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hcp又没啥关系,只要保证几台机器ip在同一网段内就行了

我是保证在同一网段,我是这样接到,WAN空,PC接LAN1,另两个设备接LAN2、LAN3。但主机ping的时候只能ping通一个,而且是ping通后介入的设备

网友:
另外设备是什么?

楼主:
是我的STM32板子,和PC对联的时候没问题,只接一个设备的时候也没问题

网友:
用的是啥以太网模块啊,可能是两块板的MAC地址一样造成的

楼主:
我用的是金牛开发板,啥子模块忘记了,MAC地址我也是改过的,但只有一个数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