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EasyBuilder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1-03-23):
最近在学习51单片机与威伦触摸屏通信,遇到一些问题,各位大哥可以帮忙指点指点小弟吗?感谢!

楼主:
看来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
至少要将问题贴出来啊

网友:
modbus通讯,你51上也得实现这个协议吧。剩下的其实就是读写地址了,倒是没什么。触摸屏手册上都会告诉你哪个地址对应什么功能什么的。

网友:
楼主很伤心,后果很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单片机实现这个协议了,但是触摸屏软件上设置两个数字显示元件显示数据,我设置的地址不同,但是显示的数据一样的,晕啊。。。
我上传图片。。

我设置的第一个数值显示元件的属性 (原文件名:第一个数值显示元件.jpg)

我设置的第二个数值显示元件的属性 (原文件名:第二个数值显示元件.jpg)

这个是运行界面 (原文件名:运行界面.jpg)

网友:
把程序传上来,没程序没法帮你
51的modbus很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是触摸屏的文件和单片机的程序,多谢了!

楼主:
汗。。。终于搞定了,看来真的靠自己才行!
虽然不是ModBus RTU 但是可以和触摸屏通信成功了!

MemoryLink 调试成功 (原文件名:截图00.jpg)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加我QQ:244344839  注明 ourdev

网友:
刚才才看到程序
楼主单片机里面的ModBus RTU程序有问题
触摸屏设置4x时发出的功能码是3(读取保持寄存器),
而你在程序中只处理功能码5(强制单线圈)和功能码4(读取输入寄存器)

而且ModBus程序还有其他漏洞,可见楼主根本就没有认真仔细的看ModBus协议
请熟读附件后自行完善吧!

网友:
值得一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认真看了一下才明白ModBus RTU编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何慎用MemoryLink?,有什么漏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为何慎用memorylink?,有什么漏洞吗?

虽然是大名鼎鼎的DIGITAL公司独创的一通讯协议,好多牌子的屏幕后来都加了那协议,但工业上尽量少用它,协议本身有漏洞,用来实验室玩玩还可以,而且它比MODBUS烦琐多了,你帖子里那个威纶屏幕的MODBUS协议也有一点瑕疵,当然也不算漏洞,研究一下步科或者海泰克的MODBUS就明白了

网友:
没用过威纶的屏,只用过台达的
我用51,pic,avr都做过modbus的通信协议,与台达的内置modbus通信很稳定,其实主要是不要弄错了协议的消息帧
不过台达的内置modbus协议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也是其宏上面的缺陷,就是宏的解析不智能,
比如要读一个寄存器的值可设置数值显示元件地址为 x@r-y  ,x是从机地址,y是寄存器地址
这里的x,y只能是一个立即数,而不能是变量,否则编译时会报错,
如果能解析x,y,那会给画面编程带来很大的方便

另一个西门子的人机好像很强大,其编程软件非常大同时功能也很强,不过由于太强太复杂而我太笨弄了几天没入门,放弃了,
我觉得西门子的软件要是能分开来就好了,工控上应用的做简单一些的编辑编译软件,我想大部分工控上也就是控制个plc什么的开与关,
不需要太复杂的应用

网友(2011-11-30):
楼主何不把调试好的程序发上来大家也学习一下!!

楼主(2012-04-08):
去年7月份写的测试程序,忘了上传最终调试出的程序,现在上传,是用keilV4编译的,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

网友:
威纶

得以下例子“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E5%A8%81%E7%BA%B6

看看吧

网友:
这些东西在实际运用中其实还是有前途的,一些设备客户又要求用触屏,但控制又不是很复杂,用单片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没有用过屏摸屏

网友(2014-03-25):
没有玩过触摸屏关注一下

网友:
有人用过北京迪文的触摸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