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PI接口的88W8686模块

楼主(2011-03-23):
发现这边的wifi模块似乎有问题,SPI连接时,往输入发送数据,输出没一点动静。

打算再找个wifi 88w8686的模块来试试,需要有SPI接口,交易最好走支付宝。淘宝上有用过的,也请推荐,谢谢。

网友:
要读8686的ID主要有两个寄存器
  一、SPU Bus Mode 0x70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用来配置SPI的数据和地址宽度,默认为16位数据,16位地址;以及配置读寄存器和读端口时命令与内容的延时间隔的延时模式,有以10ns为单位的延时和以1个SPI CLK为单位的延时模式。默认为以一个SPL CLK为单位的延时模式(BIT2: 0-> 10ns; 1-> 1 SPI CLK)。

        二、Delay Read 0x6C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用来配置上面寄存器提到的延时长度,如果延时单位为10ns,那么就是这个寄存器的内容乘以10ns,如是1 个SPI CLK,那就是乘以一个CLK。CLK延时一般为16个CLK的整数倍。

    所以要在上电复位后直接读ID的话,默认情况下应该在发生读ID的命令后发生5*16个SPI CLK。或者直接往0x70寄存器写内容0x02,这样就是以10ns为单位的延时,发送读ID命令后可以稍微延时一下(就1us吧)然后获取ID。
另外我和网友合作了一款8686的评估板,支持SDIO和SPI接口,目前板子正在测试阶段,感兴趣的可以参考这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703059117

楼主:
嗯,仔细对比再三,已经在linux下把SPI接口的8686跑通了,接下去就是RT-Thread的

网友:
调通wifi模块后有没有在radio上加个wifi模块的打算呢。

楼主:
现在调的是SPI接口的,所以当前的RADIO接不了

楼主(2011-05-30):
快了~~暂时是移植的linux wlan代码,后续整理、精简。曙光就在眼前!!

网友(2011-06-30):
谁有88w8686寄存器的详细资料啊?可以发给我一份吗?xclshwd@163.com,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88w8686寄存器的详细资料啊?可以发给我一份吗?xclshwd@163.com,谢谢了。。。。

网友(2011-08-26):
现在如何了啊?

网友(2011-09-29):
mark回复【16楼】ljqlaq 杰
同样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rt-thread的wifi搞的怎样了啊?

楼主:
硬件模块国庆后回来,调通了后放个照片。不过很多人要样品,手头只有两块88W8686模块,看来还得继续买模块。

再加上完整的RT-Thread的demo,估计至少得年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WIFI研究的咋样了,想研究wifi,能不能提供点资料啊
还有zidong404 的淘宝店咋下架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zidong404 的淘宝店咋下架了啊

网友(2011-11-04):
顶,继续膜拜老大!

网友(2011-12-13):
关注。。。
不知进展情况如何?

网友(2012-05-04):
WIFI 怎样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弄这个,只不过是sdio的

网友(2012-07-15):
引用 楼主:
嗯,仔细对比再三,已经在linux下把SPI接口的8686跑通了,接下去就是RT-Thread的 ...

你好 可以发一分你做的原理图给我吗

网友(2013-05-19):
rt-thread也是用的SPI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