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算学NIOS II,想请教一下如何学起

楼主(2011-03-23):
学了一个学期的Verilog,总算把语法掌握了。也会写一些简单的小器件了。现在手头上有一块DE2,想开始学NIOS II。貌似是SOPC吧。但是不知如何学起。
    于是想请教一下坛里的各位大哥,我应该怎样开始学NIOS比较快呢?要看什么书呀?是不是用C的?(本人的C和C++功底还是不错的,汇编也会)。
   谢谢啦!

网友:
NIOS和其他的单片机没有大的区别,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可以自定义外设,软硬结合
写个IP和NIOS连接起来对其进行控制,觉得就可以入门了吧。

网友:
嗯,讲究软硬件结合。。努力啊。

网友:
可以先买块入门级的FPGA板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