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WIP中DM9000和GPRS共存的问题

楼主(2011-03-23):
我有一个应用,是基于RT-THREAD和LWIP的。里面的网络通道有GPRS和DM9000两个。
现在已经实现了基本的通讯。但是目前有一个问题。
在出现GPRS通讯有问题,需要重新启动MODEM的时候,我可以根据MODEM是否在线modem_IsOnline函数判断。
但是DM9000通讯有问题的时候。比如中途拔掉了网线再重新连上,我没有找到相关的函数来判断是要关闭modem通讯还是DM9000的。

楼主:
代码实现大概如下:
//TCP
int TCP_step(p_dlrcp p)
{
        static int itry=0;
        switch (p->chl->ste)
        {
        default:                        //----------------------------------------
                p->ste = DLRCP_S_IDLE;
                if (chl_Bind(p->chl, p->chl->type, p->chlid, OS_TICK_MS) != SYS_R_OK)
                        os_thd_Slp1Tick();
                p->chl->ste = CHL_S_STANDBY;
                p->cnt = 0;
                break;
        case CHL_S_STANDBY://-----------------------------------------
                if (modem_Run() != FALSE)
                {
                        Disp_modernStr("TCP_CONNECT");
                        if(chl_soc_Connect(p->chl, p->chlpara.ip, p->chlid)==SYS_R_OK)
                        {
                                Disp_modernStr("OK");
                                p->chl->ste = CHL_S_CONNECT;
                                p->cnt = 0;
                        }
                        else
                        {
                                //t_ip4_adr xIp; {
                                if(p->cnt++>3)
                                {
                                        Disp_modernStr("WAIT..");
                                        p->chl->ste = CHL_S_CONNECT;
                                        p->cnt = 0;
                                }
                                else
                                {
                                        Disp_modernStr("ERROR");
                                        os_thd_Sleep(4000);
                                }
                                /*os_thd_Sleep(4000);
                                if((p->cnt%6)<3)
                                {
                                        Disp_modernStr("USE MAIN IP");
                                        reg_GetX(TERMINAL, nID_StaMIPAdr,&xIp,sizeof(t_ip4_adr));
                                        rt_memcpy(p->chlpara.ip,&xIp,4);
                                        p->chlid=xIp.port;
                                        os_thd_Sleep(3000);
                                }
                                else
                                {
                                        Disp_modernStr("USE SPARE IP");
                                        reg_GetX(TERMINAL, nID_StaBIPAdr,&xIp,sizeof(t_ip4_adr));
                                        rt_memcpy(p->chlpara.ip,&xIp,4);
                                        p->chlid=xIp.port;
                                        os_thd_Sleep(3000);

                                }
                                p->cnt++;
                                if (p->cnt > DLRCP_TCP_CONNECT_TMO)
                                {
                                        rt_kprintf("TCP CONNECT ERROR!SYSTEM RST!");
                                        //while(1);
                                        chl_Release(p->chl);
                                        p->chl->ste = DLRCP_S_IDLE;
                                } */
                        }
                }

                else
                {
                        //这里应该判断如果MODE没连上,则DM9000的ETH线是否连好,如果是,则进行TCP连接,如何判断??
                        Disp_modernStr("TCP_CONNECT");
                        if(chl_soc_Connect(p->chl, p->chlpara.ip, p->chlid)==SYS_R_OK)
                        {
                                Disp_modernStr("OK");
                                p->chl->ste = CHL_S_CONNECT;
                                p->cnt = 0;
                        }
                        else
                        {
                                //t_ip4_adr xIp; {
                                if(p->cnt++>40)
                                {
                                        Disp_modernStr("WAIT..");
                                        p->chl->ste = CHL_S_CONNECT;
                                        p->cnt = 0;
                                }
                        }
                }

                os_thd_Sleep(1000);
                break;
        case CHL_S_CONNECT://-----------------------------------------
                if (p->time == rtc_GetTimet())
                {
                        os_thd_Slp1Tick();
                        break;
                }
                p->time = rtc_GetTimet();
                p->cnt += 1;
                if (chl_soc_IsConnect(p->chl) == SYS_R_OK)
                {
                        Disp_modernStr("TCP_LOGIN");
                        (p->linkcheck)(p, DLRCP_LINKCHECK_LOGIN);
                        p->cnt = 0;
                        p->chl->ste = CHL_S_READY;
                        p->ste = DLRCP_S_CHECK;
                        itry=0;
                        return TRUE;
                }
                else if (p->cnt > DLRCP_TCP_CONNECT_TMO)
                {
                        Disp_modernStr("TCP_RST");
                        if(itry++>3)modem_Stop();
                        chl_Release(p->chl);
                        p->chl->ste = DLRCP_S_IDLE;
                }
                break;
        case CHL_S_READY://-------------------------------------------
                if(chl_soc_IsConnect(p->chl) == SYS_R_OK)
                {
                        return TRUE;
                }
                else
                {
                   chl_Release(p->chl);
                   p->ste = DLRCP_S_IDLE;
                }
                break;
        }
        return FALSE;
}

楼主:
lwip是否有函数提供能够知道已经连上的网络的具体物理网络接口是那个?
或者在底层里是否有函数提供接口让应用知道dm9000网络线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
关于DM9000的问题  我可以通过原厂工程师帮你解决,需要帮助的请联系我
EMIAL:jieki_kang@axwdrag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