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TOUCH qt_touch_status问题

楼主(2011-03-23):
我才接触QTOUCH时间不长,这段时间看DEMO程序有点不明白:
send_debug_byte( 'O' );
send_debug_byte( 'N' );
maskbit = ((uint8_t *) &qt_touch_status)[1];
send_debug_byte( ' ' );
send_debug_byte( '0' );
send_debug_byte( 'x' );
send_debug_byte( HexTable[maskbit>>4] );
send_debug_byte( HexTable[maskbit&0x0f] );
DEMO里的和PC超级终端通信的这部分,意思应该是输出ON ,OX...

就是
maskbit = ((uint8_t *) &qt_touch_status)[1];这里不太看的懂,

定义是这样定义的
typedef struct tag_qt_touch_status_t
{
   /*
   * The state (on/off) of the library sensors.
   * Bit 'n' = state of sensor 'n'.
   * Bit 0 = sensor_states[0] bit 0
   * Bit 1 = sensor_states[0] bit 1
   * ...
   * Bit 7 = sensor_states[0] bit 7
   * Bit 8 = sensor_states[1] bit 0
   * Bit 9 = sensor_states[1] bit 1
   * ... etc
   * 0 = not in detect, 1 = in detect.
   */
   uint8_t sensor_states[QT_NUM_SENSOR_STATE_BYTES];

   /*
   * Rotor angles or slider positions.
   * These values are valid when sensor_states shows that the corresponding
   * rotor or slider sensor is in detect.
   */
   uint16_t rotor_slider_values[QT_MAX_NUM_ROTORS_SLIDERS];

} qt_touch_status_t;

不大明白((uint8_t *) &qt_touch_status)[1]; 这里【1】指向谁了
qt_touch_status本身应该是结构体啊 没看到是结构体数组啊?

2.我的项目是用的是圆盘 ,根据圆盘触摸滑动去控制LED灯,那么我应该是读rotor_slider_values的值去判断,小弟不明白这个值是什么、我的精度是256那么我理解的是这个值该是在0-0XFF,可是我怎么好像看资料上说是个角度呢?

新手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

楼主:
小弟还想请问下
硬件布板上 QTOUCH,圆盘中间有个按键,这个触摸感应按键的线怎么从大圆走出来呢 。。。
请懂的朋友 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