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发AT 命令 发PDU格式短信,信号良好,返回错误+CMS ERROR: Short message transfer

楼主(2011-03-23):
发AT 命令均OK
发PDU格式短信,信号良好,待出现“>”后返回错误+CMS ERROR: Short message transfer rejected,请问是是什么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板子,一发短信就退出注_册的网络,发AT+CREG返回+CREG:0,3是为什么

网友:
短信中心是否正确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信中心正确啊,之前这个电路板是能发短信的,现在就是网络不停的注_册,断电后能注_册上,过不了几分钟又下线了,而且+CREG:0,3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啊,哪位大侠知道请帮忙

网友:
不停的注_册是否是因为电源不能提供3A以上的电流?

不能发短信是否是因为欠费?
或者一次性发短信太多(超200条每天),被CMCC送入黑名单?

建议加强电源,并换个手机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建议似乎有所启发,刚刚又正常了,能一次连_发几条短信都不会出问题

卡没有欠费,应该还没超过200条

不过你说的电源问题,我觉得似乎在这,一定更要保证3A的电流么?我是12V电压经LM2576-5.0变为5V后,再经过SPX29302变为4.2V,用到SPX29302主要是想能程序来控制是否输出4.2V。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是,还有同样的另外一块电路板一直在做网络通讯测试,挂了一个多星期,掉线率很低,这是否能说明电源没问题呢,还是说短信的发射功率更大,请绿林好汉指教

网友:
发射功率是和信号强度有关的,电流也就随之不同。
你看看+CSQ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很好,+CSQ:29,99  主要实现现在有一块电路板很不稳定,我想查到原因,如果反复注_册不上会是什么原因呢,有时候需要断一会电再上电才能注_册上,注_册上一会就又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建议似乎有所启发,刚刚又正常了,能一次连_发几条短信都不会出问题
卡没有欠费,应该还没超过200条
不过你说的电源问题,我觉得似乎在这,一定更要保证3a的电流么?我是12v电压经lm2576-5.0变为5v后,再经过spx29302变为4.2v,用到spx29302主要是想能程序来控制是否输出4.2v。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是,还有同样的另外一块电路板一直在做网络通讯测试,挂了一个多星期,掉线率很低,这是否能说明电源没问题呢,还是说短信的发射功率更大,请绿林好汉指教

你的是什么模块啊。GSM发射时电流在2A以上。比如发短信时电源电压降低可以直接导致掉线。你的模块直接用5V行不?

spx29302的压降在3A时约0.5,而国产便宜2575根本上不了3A,2A时的电压都可能掉到4.7,这样你的电压很可能不是稳压到4.2.我觉得你的电源设计基本在器件的极限上。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绿林好汉,非常感谢、
我用的是MC52I模块,好像不能用5V吧
我感觉有时候就是发短信发着就掉线了,如果不做任何操作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也一直担心是不是电源问题,因为板子主要是不稳定

网友:
是电源问题的可能性大,手机在线时功率不大,只要几十mA,发射时就到2A了;
另外+CREG:0,3不太好,有干扰,是不是二手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