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diy电火花穿孔机

楼主(2011-03-23):
打算自己用单片机检测脉冲和交流电流判断的方式,自己制造一套步进电机控制的电火花机。
先完成参数测试
1.电气参数确定
变压器输出AC90V 15欧电阻 40uFCBB电容 耐压450V
M6铜螺丝,六角头做电极
短路电流是DC5A  正常工作电流时 DC2-3A
那么变压器功率取150%余量 3*90*1.5=400W
2.进给确定
用 mach3的手动编程,在静止的水中,F0.1效率高些,但孔深度大于2mm后容易出现短路,如果采用水泵冲洗会好一些。
3.以前测试的截图,使用1000:1电流互感器检测脉冲,是用两个4.3V稳压管背对削幅成5V,先在示波器上查看,作为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的计数器

上图是使用雕刻机的Z轴,笨重不适合磁力座,打算使用6mm环氧板+8mm光轴+M8螺杆,雕刻机完成大部分结构。
所有图纸,artcam文件,单片机工程文件,电气参数全部开源

网友:
晕哦,火花也用mach3

楼主:
本来打算腐蚀出一个内六角的,铜螺丝也被腐蚀掉,上图

网友:
看人家用的是紫铜和乳化水,楼主用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自来水,黑色的是电火花产物

楼主:
上午测试了下,铜极面积小,进给速度快一些。六角螺丝头的宽度是10mm,进给F=0.1。圆棒直径4.5mm,进给可以达到F=0.5

楼主:
更新机械结构,使用雕刻机加工环氧板,还有网购的石墨圆棒

网友:
新鲜的基础物件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2011-08-20):
回复 网友B:
更新机械结构,使用雕刻机加工环氧板,还有网购的石墨圆棒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7/ourdev_626419u......

请教,这石墨棒是干啥用的,如果代替铜螺丝用,可能不合适。铜对铁的电势能是高的,一般的线割都是钼丝。

网友:
固定电极不会悲剧吗?

成品的电火花加工可都是用金属丝,高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