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基于SD卡的数字相册”应该写哪些方面的内容? 指条明路啊!!

楼主(2011-03-23):
对于这个毕设题目,感到头很大啊!  大家帮忙指条明路啊~~~

网友:
如何显示BMP的,BMP的头是什么意思。我估计你也不会去解码JPEG。
如何用FAT文件系统来读写控制SD卡的,不要说你的照片是取模后存在FLASH中。
如何控制刷屏的。

最后,有界面再讲讲界面的设计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不知道我大学4年学什么了...
大哥,还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  最好再具体点~~~
BMP是什么?
FAT又是什么?
我的头好大啊~~~

网友:
晕~~~毕设做这个?那我不是可以毕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给点具体的内容啊~~~   先成全我吧~~~

网友:
估计你需要买份论文,你以后也肯定不会使用这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你需要买份论文,你以后也肯定不会使用这个了

同意

网友:
急什么,才3月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去哪里买啊?  指条明路啊~~~

网友:
大胡子快来,楼主是女生!!!!!!

有没有人敢应一声,只要按规矩上高清大图,就给这个mm做好论文?

网友:
LZ,坛子很多类似东西了,多看看
估计3个月怎么都够了

楼主:
大家如果看到类似的帖子,帮忙发个地址也好~~~
不胜感激啊~~~

网友:
主控肯定是单片机了。51就可以了,为了保证效果,最好选择ARM CORTEX-M3内核的单片机,如STM32等。外部挂一个SD卡和真彩液晶屏。
图片可以先用取模软件转换成BIN文件,存放到SD卡中,每个文件在FAT中都有位置。单片机读SD卡里的内容,放到屏幕上就OK。还有一种就是使用源文件,如BMP,JPG等,这个比较麻烦,要软件解码。选择哪种方式不用我啰嗦了吧。
把邮箱给我,我给你发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叫“一声”...   任务完成
恐龙妹  就不献丑了~~~
毕设要紧啊~~~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都不知道我大学4年学什么了...
大哥,还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  最好再具体点~~~
bmp是什么?
fat又是什么?
我的头好大啊~~~

楼主,你从了大家吧,上高清免冠免眼镜近照,相信有无数的哥哥可以帮你。

我1楼的话当我没说。。。

BMP是一种文件格式(汗!!!),在单片机上比较好处理,不用解码的,按点打在屏上就可以显示了。
FAT是文件系统,你的照片总得有地方存放吧,一般来说存放到SD卡上比较现实,那么SD卡上的文件管理就得有文件系统啊(不然单片机到SD卡上怎么找到这个文件?),FAT格式是常用也最简单的文件系统了。

现在开始,上PP才回答问题,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高清!素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是以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来请教的,你们这样不好,不好...
我学这个专业也实属无奈......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先谢谢了~~~
wuyamm@sina.cn

楼主:
导师说要用C,应该是要用到BMP的源文件吧,还要对SD卡的内部结构进行一下分析。

网友:
其实只要肯找,好像什么东西都有开源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