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器和仿真器的区别

楼主(2011-03-23):
烧写器和仿真器的区别,我同事说用仿真器烧写程序有时会不正常,最好用烧写器,你们觉得呢?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没有这个问题。
你所理解的烧写器应该是BSL,但MSP430的仿真器除了用于仿真外也可以做烧写器用(JTAG方式,有很多第三方软件支持),所以不存在你同事所说的问题。

网友:
你同事也是半壶水的水平

楼主:
有两个人都这么说,因为现在我的SD16程序,计量电表的电流电压的,每次校好表之后,总是小功率会变掉一点,调好是0.2左右,一段时间会变到0.8左右,真是想不通有什么问题,不可能今天校好的,明天变掉了。各位高手有什么想法?

网友:
没有这个问题---